又不是造卫星发火箭,我看指针表完全满足日常需求

楼主(2024-02-09):
有说指数字表精度高,可以点后两位。不知道这么高可以嘛

网友:
我平时都是先用干手摸的,不麻手再用湿手摸,再没反应用舌头添。
老师说了,先高量程,再低量程。
干手摸麻一般在100V左右,湿手摸麻在48V左右,舌头9V就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没有数字表,计量不都是用指针表吗。,

以前通讯还靠书信,交通靠两条腿呢。

网友:
  平时我连指针表都不用,有没有电用舌头舔

网友A:
以前没有数字表,计量不都是用指针表吗。,

网友:
具体要看是谁的日常,怎么样的日常。
我聊以糊口的工作就是我的日常,虽然不涉及到精密测量,但一个2.50V的参考电压,再次要精确但小数点后第三位吧。

网友:
只是个人喜欢而已,我就不喜欢数字表测量起来没感觉。如同手腕上的手表一样,同样不喜欢智能的而更喜欢自动机械表更有感觉。。

网友:
又不是牛价马价,一样一个不好吗?量漏电指针表无可替代,量通断数字表简洁方便

网友:
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各有各的优点。另外也包含着每个人自己的主观喜好!当下万用表已是白菜价。两种表各准备一块。根据情况。該用那块自由选择!这是最佳选择!

网友:
各位新年快乐
我呢?
指针表、数字表61E+、电桥4080.

网友:
万事没有绝对的。好的指针表一般的电工测量用用是可以的,但现代数字万用表使用太方便了,尤其是自动量程的效率和功能好太多了。

网友B:
关键是指针表太脆弱,怕失误错档测量,怕摔,怕脏,寿命太短。我使用指针表时寿命不超两年。而一个数百元中档数字表具备电路全保护错档不会烧,具有防摔功能再加上特殊处理耐磨转换开关寿命及其长。反正我的数字表使用二十年以上,电池费用远超表自身价钱。

网友:
这就是一毫无意义的引战贴,唯恐天下不乱,鉴定完毕

网友:
液晶电视主板上的1.2V 1.8V电源,输出电压精度+-2%,指针万用表如何确定测试值是否正常?

网友C:
楼主相貌堂堂、一表人才! 言如其人,所言都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相貌堂堂、一表人才! 言如其人,所言都对!

这话想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指针表太脆弱,怕失误错档测量,怕摔,怕脏,寿命太短。我使用指针表时寿命不超两年。而一个数百元中 ...

手动档数字表也一样不耐用,自动档就皮实多了从来没用坏过。

网友:
这种事情根本没有讨论的意义

网友:
  自己喜欢就好!好比我们吃饭非得用一双筷子,而印度人觉得用手直接抓食物更有感觉。他们从不嘲笑我们用筷子多此一举,我们也从不担心他们吃不了重庆火锅。

网友D:
指针表是玩的 ,用来干活真不方便。
表棒接触测量点之前必需先看量程,正负极性
摆放位置也有要求 未知测量值的必须从高到低,这大大增加使用麻烦程度
测欧姆档还要调零.也不说准不准耐不耐摔了。如果用惯了数字表应该不会回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指针表是玩的 ,用来干活真不方便。
表棒接触测量点之前必需先看量程,正负极性
摆放位置也有要求 未知测 ...

数字表出世前您不这样说吧?

网友:
指针表只剩下情怀,不做精密测量普通数字表就够用,过去的老传统养成的习惯,有人特爱用指针表.然鹅自从2001年我买了第一块数字表,指针表就吃灰了.后来丢了.

网友:
同意同意!!没想到数字表问世引来这么多话题?真是闲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数字表出世前您不这样说吧?

咱们还是接受新事物 送旧迎新。不瞒您说本人现在才第一次自费买了成品指针表
年轻时买过表头装表,工作时还是数字表,示波器, 有指针表不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咱们还是接受新事物 送旧迎新。不瞒您说本人现在才第一次自费买了成品指针表
年轻时买过表头装表,工作 ...

至少现在数字表没有达到胶片相机,黑白电视,大哥大那样的程度

网友:
我读指针表又慢又容易看错数,所以我用数字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指针表太脆弱,怕失误错档测量,怕摔,怕脏,寿命太短。我使用指针表时寿命不超两年。而一个数百元中 ...

脆弱倒不见得,以前的指针表都十分耐用,用个几十年不是问题。现在的垃圾表就是你说的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