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什么器件

楼主(2024-02-10):
翻出几个老板子,有许多一模一样的方块器件。第一个可能是继电器,其它的都不认识。这是一台老对讲机(电台)的部分板子。

网友:
国产厚膜组件,一般是专用电路。我修过一款国产手持V段对讲机就是这个结构,没电路图,好歹是一对机器。当时有综测仪测出各个模块出入参数,找到了故障组件。里面是陶瓷基板,电阻用激光烧蚀调阻值,电容是小型独石电容,三极管用的是环氧封装的芝麻管。
你那第一图可能是稳压电源组件,第二图看不出来,像高频功放的附属电路,第三图是接收部分的限幅第二本振与低放单元

网友:
这种小方块封装的东西,有的是继电器,有的是老式的薄膜集成电路(我对它们的称呼),看小方块的底部引脚可以区分。

网友:
1为电压变换模块,2和3估计为LC及其他元件组成的陷波器或滤波器,不一定准确,因为要分析周边线路才好判断。

网友:
会不会是带通滤波

楼主:
谢谢普及,哪天拆开两个看看。

楼主:
拆开一个,能看到三个二极管,四个三极管。测量了一下,一个大三极管坏了。功能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