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岗了,到了后勤岗,第一次检修三相电故障

楼主(2024-02-10):
没有换工作,只是调了岗位了,我所在的是一个高中学校,暑假领导找谈话,说原来后勤的人调到其它学校了,让我去兼值后勤岗。
到岗位后才发现虽然单位不大,但是后勤处的工作一点儿都不少,水、电、暖、排水、消防……只要是学校内涉及到硬件设施的事儿,都是后勤的事儿,在师生眼里,后勤就是万能的

到岗后,由于工作需要,我考了高压电工和低压电工证(单位也有高压配电室和低压配电室,但是不敢进,听见变压器的嗡嗡声就头大),现在还在考电焊工证,学习过程中倒是很充实的。
临放假了,检查了一下宿舍楼太阳能蓄水池的电加热电路,发现其中1组三相漏保已经烧了,顺电路查过去,下面的电加热棒烧了1根,过年了,买不到加热棒,只能换了新的漏保,把烧掉的加热棒断开处理。

这是第一次检查三相电路,还有,正常的加热棒内部是3个加热管,3个加热管按三角形连接,每相电路是15A左右,我按公式计算,每个加热棒应该是30KW左右,水箱上共4根加热棒,那么都开启是120KW,是不是这样啊?这样每个小时要消耗120度电啊!挺费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相平不平衡跟水带不带电有什么关系,这是哪方面的逻辑?
难道今天又学到新知识了?

民间大师 ,没办法

网友B:
三相电源角形接法三相平衡,水是不带电的;
你断开一相以后,三相不平衡水是带电的,使用水箱的水时人是很危险的!
所以一定要彻底断开通向水箱的电源才是最稳妥的做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相电源角形接法三相平衡,水是不带电的;
你断开一相以后,三相不平衡水是带电的,使用水箱的水时人是很 ...

三相平不平衡跟水带不带电有什么关系,这是哪方面的逻辑?
难道今天又学到新知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每相电功率400*15=6KW?

相线功率是按照220伏算的,也就是220×15=3300瓦,3相总功率10千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电源角形接法三相平衡,水是不带电的;
你断开一相以后,三相不平衡水是带电的,使用水箱的水时人是很 ...

这点请放心,我3根线都断开了。

网友:
加热管不漏电的话水箱是不带电的

网友D:
每相电功率400*15=6KW?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相电源角形接法三相平衡,水是不带电的;
你断开一相以后,三相不平衡水是带电的,使用水箱的水时人是很 ...

你说的现象除非把水箱里的水体当做中性线用。
以前和现在,只要是铠装电缆,三相不平衡运行时,外面的金属皮是会感应出电压和电流来的,严重时会导致铠装金属皮发热。

网友:
同一个表的路过,不过俺的表,转圈圈的外圈早就没有了,得两边手同时帮忙才好转动。

网友E:
楼主说的,三个电热棒是角形连接?有这叫法?一般都是220V电热棒,Y形连接吧?和实验室的蒸馏水器差不多,那玩意儿7.5KW,比较费电。

网友:
  给工厂修理过蒸饭机,用的是三根3KW/220V的发热管,Y型接法。工作电流大约13.8A,总功率P=1.732UI=1.732x380x13.8=9083W,1.732就是方根3。漏电多是发热管胀裂进水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的,三个电热棒是角形连接?有这叫法?一般都是220V电热棒,Y形连接吧?和实验室的蒸馏水器差不多, ...

楼主说"3个加热管按三角形连接",这话没毛病吧。如果加热管的额定工作电压是380V,只能三角形连接呀。

楼主:
每根加热管只连了3根火线,所以就应该是三角△形连接吧,星形连接得需要中性线,得4根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根加热管只连了3根火线,所以就应该是三角△形连接吧,星形连接得需要中性线,得4根线。

   三根发热管各取一端连接U,V,W三根相线,剩下的三个端子并接在一起,对外没有连线,就是Y型接法,没有中性线。

网友:
才考的电工证,电热功率每小时10度电,不是120度电哟^_^

网友G:
不管Y形还是三角形接法,
都不能把水当中性线用。
加热元件必须与水绝缘,
水体必须接地而不是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管Y形还是三角形接法,
都不能把水当中性线用。
加热元件必须与水绝缘,

水体是指容器的金属外壳必须单独接地。

网友:
Y接法不一定要有中性线。这样看是三相三线还是三相四线

网友:
每个加热棒应该是30KW左右,水箱上共4根加热棒,那么都开启是120KW???

网友:
申请经费,装个数字功率表,实时的电流和功率都有了,不用自己算。

网友:
题外话,配电箱的线路相序还是按标准用电工胶布或热缩管按黄绿红标清楚比较好,一看就不顺眼。

网友:
再算了下:三角形接法每根发热管的功率380V*15A*1.732=9.8724KW .剩下三根管合计是9.8724*3=29.6172KW纯电阻负载,不用乘功率因数。前面的按10KW一路计算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线功率是按照220伏算的,也就是220×15=3300瓦,3相总功率10千瓦

确实是10KW,今天到楼顶看了下,有以前拆换下的废加热管,上面写了电压和功率,380V/9KW

是3角形连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3个加热管按三角形连接",这话没毛病吧。如果加热管的额定工作电压是380V,只能三角形连接呀。

一般都不是这样连接,你到街面上看到的基本都是220V规格的,又是是非工业用途的。

网友:
加热管上标示380V的,就应该是三角形接法;如果标注220V的,采用Y形接法,如果三相负载平衡,可以省掉中性线(零线,理论上在三相电流相等情况下,流过零线的电流为零)。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10KW,今天到楼顶看了下,有以前拆换下的废加热管,上面写了电压和功率,380V/9KW

这种3相电热管基本都是角接,一旦一相烧坏不至于功率下降太多,
15个电流看着并不大2.5平方电线就够用,实际使用中由于长时间持续电流加上多根线一起穿管接头处受加热管发热影响很容易烧坏,所以最好使用4平硬线

网友H:
高中,用电量也是大户, 每月电费上万元.
你的设备是室内吧, 防护看起来比较简陋.

电加热管是消耗品, 一般要有几个备用, 只是学校可能需要不严格.

楼主:
引用 网友H:
高中,用电量也是大户, 每月电费上万元.
你的设备是室内吧, 防护看起来比较简陋.

是室内,因为是楼顶,漏过雨,室内灰尘较大。

电热管那么爱坏?看来得准备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