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都有新收获!

楼主(2024-02-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几个键案件不是要和电视遥控器学习吗?

网友:
左边的部分是可学习的键,
只要事先把电视的几个键录好就行了。

网友:
都在遥控器背后,使用方法

网友:
  按住‘(学习键)约3秒,红色灯常亮。  按下电视机电源键,红灯闪烁。此时将原电视机遥控器于机顶盒遥控器相距3公分左右,按电视机电源键约3秒。学习遥控器红灯闪烁3下,学习完成,其他音量等依此类推。

网友:
  先按设置键让指示灯常亮,再按电源键,红灯闪烁,      拿来电视遥控器对准机顶盒遥控器,距离3厘米,按下电源键约3秒,此时机顶盒遥控器指示灯闪烁3下,灭了,说明学习完成。   如果电视机遥控器有毛病,学习是不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明书不会用呀?看来TV/AV和电视机有关?

看下遥控器的反面,
我这边的华数、电信的遥控器反面都有写着怎么对码学习。

网友:
来啦!
找了下,华数的可能是在搬家的时候扔了,好多年不用了,
电信的有,请参照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