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发射天线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4-02-11):
看不少收音机方面的书籍上,中波广播的发射天线似乎就是一座铁塔。
但不知整座铁塔作为一个整体就是一根中波发射天线呢,还是说真正的发射天线只是架设在铁塔的顶部,架设铁塔的目的只是增加发射天线的位置高度,以便电磁波更有效地辐射呢?
以535KHZ----1600KHZ为例,发射出来的电磁波的波长大约在200米到500米之间左右,发射天线如果按十分之一波长来算的话,发射天线的长度应该大约在20米到50米之间左右。
还有,末端谐振回路到发射天线之间还有长长的一段馈线,这段馈线的长度是否也应该算进天线的长度里面去呢?

网友A:
这里其实是称为四分之一波长的辐射天线。根据镜像的原理,相当于两个1/4 波长振子组成的最基本的double pole 双振子天线。个人理解其电波辐射是各个方向相同的。如果使用了干涉天线阵列,则会把辐射功率向特定的方向增强。

网友:
中波广播的发射天线一般就是铁塔本身
频率高端的为1/4波长,
频率低端的应该小于1/4波长了,应该有调谐补偿的吧。
还有中波最常见的飞机导航台,一般就是水平天线,
外形像半波天线,多数是笼形的。

网友B:
中波发射天线通常是多个铁塔支撑水平架设,占地面积远大于电视发射,通常编辑演播设在市区而发射台设在在郊区信号通过微波传送。

网友:
天线这个东西看似简单,其实里面的学问非常丰富,简单几句话根本说不清楚。

网友C:
中波发射天线就是发射铁塔。它是垂直天线,说“铁塔”有点误导的味道了。因为发射铁塔是上下一般大小的,多数是三角形的结构,小的边宽30~40cm,大的可以到一米。高度多是波长的0.53倍,这种塔称为抗衰落铁塔。(原理此处略去)铁塔底座有陶瓷绝缘子支撑,铁塔本身由三个方向的拉锚拉着以保持垂直向上。
发射铁塔旁边有“调配室”,使“馈线”于天线之间能够匹配。发射机的输出是通过馈线送到发射天线的,匹配对传输效率至关重要。
楼主那张图的“发射塔”样子、对于中短波是完全错了,电视和调频广播才是这种铁塔。短波用的,多数是水平天线,有时也会用垂直天线。

网友C:
《末端谐振回路到发射天线之间还有长长的一段馈线,这段馈线的长度是否也应该算进天线的长度里面去呢?》
馈线和天线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请楼主自行补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波发射天线就是发射铁塔。它是垂直天线,说“铁塔”有点误导的味道了。因为发射铁塔是上下一般大小的,多 ...

铁塔底座有陶瓷绝缘子支撑,  这个陶瓷绝缘子我见过

网友:
去北方见过中波天线,几条约100-200多米的三角型直杆,通过多条斜拉线固定,馈线大腿那么粗,从地下伸出来,发射机在地下工事,有武警守着,武警的厚铁皮房子时不时有火花,火花发出小声的电台播音。武警让我们看下马上离开,说这电波太强,会造成只生女孩或不育。他们来守护的全是生了小孩才能上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其实是称为四分之一波长的辐射天线。根据镜像的原理,相当于两个1/4 波长振子组成的最基本的double pol ...

所问非所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波发射天线通常是多个铁塔支撑水平架设,占地面积远大于电视发射,通常编辑演播设在市区而发射台设在在郊 ...

普通民用中波广播的电磁波可是垂直极化的哦,天线怎么可能是水平架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波发射天线就是发射铁塔。它是垂直天线,说“铁塔”有点误导的味道了。因为发射铁塔是上下一般大小的,多 ...

普通的民用短波广播信号都是垂直极化的,怎么会是水平天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末端谐振回路到发射天线之间还有长长的一段馈线,这段馈线的长度是否也应该算进天线的长度里面去呢?》
...

看到那些偏微分方程就发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波发射天线就是发射铁塔。它是垂直天线,说“铁塔”有点误导的味道了。因为发射铁塔是上下一般大小的,多 ...

真实的中波发射天线是什么样子的呢?
能上几张图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实的中波发射天线是什么样子的呢?
能上几张图片吗?

离开中波发射台多年了。手头没有照片,找到的时候给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那些偏微分方程就发怵。。。

传输线理论不一定要偏微分方程的。除非是定量分析。许多书都会介绍。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的民用短波广播信号都是垂直极化的,怎么会是水平天线呢?

民用天线和专用天线是两码事。前者用途变化很大,自己定。专用天线事先有许多理论计算。
如中波广播,一般是垂直铁塔。短波通信,大多数是远距离通信,用的是水平天线。而且往往要定向。那些发射台有多付天线,面对不同方向的。
记得上世纪领导人出访,收信台的定向天线还要不断调整方向,以保证畅通。

网友D:
中波天线及馈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波天线及馈线

很棒,带绝缘底座的天线,顶端看不清,不知有没有加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实的中波发射天线是什么样子的呢?
能上几张图片吗?

趁着假期,找到了。一张是在机房楼顶拍的,另一张在机房外面。他们身后白色柱子上的是“馈线”,通往另一发射天线。

网友:
这些都是当年广播电视学校的学生,都在大型发射台工作过。

楼主:
非常不错的图片!
非常感谢各位大佬提供的资料!

网友E:
看那些支撑在杆上的“馈线”好像是内外两层结构,是否可理解成内圈是“芯线”用于传输信号,外圈是“接地”组成屏蔽层,二者组成了一条粗壮的“同轴电缆”,相互的距离决定了该电缆的传输“阻抗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那些支撑在杆上的“馈线”好像是内外两层结构,是否可理解成内圈是“芯线”用于传输信号,外圈是“接地” ...

可以这样理解的。在专业手册里有计算的公式。

网友:
真正的中波发射天线阵

网友:
中波全向发射天线就是一个1/4波长的三角形铁塔装在与大地绝缘的瓷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