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给看看 这是继电器吗 还是其它什么管子

楼主(2024-02-11):
谢谢。        祝各位坛友新年快乐

网友:
可能或者热继电器。

网友A:
这是热延时继电器。电阻丝通电发热,双金居属片受热变形,接通电路。改娈加热电压(一般6V左右)可调整时间。

网友:
这东东还是老美生产的,估计老值钱了

网友B:
好东西,可以做胆机电源延时器!

网友:
类似于干簧管,无非驱动方式不同,都是封装在玻璃管里面的。

网友C:
盒子上标明的delay relay,就是延时继电器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热延时继电器。电阻丝通电发热,双金居属片受热变形,接通电路。改娈加热电压(一般6V左右)可调整时间 ...

谢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可以做胆机电源延时器!

不知道驱动电压几伏 没查到资料。不然到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盒子上标明的delay relay,就是延时继电器的意思

我的英语太差 早忘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可以做胆机电源延时器!

估计没戏,这是常闭的,

网友E:
内部居然还有调整螺丝,怎么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没戏,这是常闭的,

初看好像是常闭触点,你再仔细放大看看应该是常开触点。这种管子都是常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英语太差 早忘光了

这个真空管是被称作“热控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英语太差 早忘光了

网友D:
型号表示这是一只延时15秒的热控继电器

值点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型号表示这是一只延时15秒的热控继电器

值点钱的!

是什么驱动电压的。

网友:
东西是好东西,收藏! 现在有通用时间继电器底座也是8脚的
使用应该更方便。

网友:
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什么驱动电压的。

115V供电的,功耗2W。

详细资料:
https://us.rs-online.com/product/amperite/115no15/70200064/

网友:
AMPERITE 公司称为  G系列 延时继电器(TDR),115NO15——115V,常开,延时15秒。实际使用 90V——130V。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部居然还有调整螺丝,怎么调?

先调整好再玻封。

网友F:
时间太短,可以延长时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时间太短,可以延长时间吗?

早期东西驱动电压稍低点可能能延长 但应该也不能太低不然肯定吸不上

网友:
伟哥电子管,延时用的,利用双金属片的原理,中间灯丝加热两侧双金属片,双金属片特性受热两种不同金属受热形变不一致会向一侧弯曲,形成触点闭合,挺有意思的管子,有diy利用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型号表示这是一只延时15秒的热控继电器

值点钱的!

嚯,这看着老值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