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仪充电器的满电检测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4-02-11):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mp;spm=a21n57.1.0.0

就是一个5V2A的稳定电源。我怀疑是通过电流的大小来判断。

下图是某款水平仪的电路,芯片是SL3130:https://www.slkormicro.com/Data/ ... 3130%20SOT-23-5.pdf

网友:
看手册,很明显是从VDD引脚检测电池电压从而判断电磁当前状态。

网友A:
大多是电压检测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是电压检测型

草图是水平仪电池的电路,不是充电器的电路。充电器是5V 2A的恒压电源来的。

网友:
这个只是电池保护芯片. 如果没有充电芯片的话, 对电池寿命不利.

没有电池保护电路,充电电流比较大, 没有低压小电流充电,也没有恒流充电,也没有恒压充电.

当然可以用专用充电器, 有的充电器内部已经有这些功能,就如相机的专用锂电充电器.
如果只是普通的5V2A电源. 对电池相当不利.

看了一下你的链接, 这个也算低成本的专用充电器了. 它最大充电电流一般不大(大概500mA),当充电电流小于10%(50mA)时,自动断电.

保护芯片,只能保护充电电压不超过保护电压.放电电压不低于保护电压.放电电流过大也有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