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一芯片可以将24v降到3.3v

楼主(2024-02-12):
什一芯片可以将24v降到3.3v

楼主:
什么芯片可以将24v降到3.3v

网友:
最简单的LM317。

网友A:
问问题请多打几个字,把多大的电流、对噪声、效率等有没有要求都说清楚了

网友:
电流需要多大?
要求是开关型还是还是线性?

网友:
古老的LM2596-3.3 or LM2596-adj 印象中可以到30几V, 但是你需要看Datasheet确认这点。不过LM2596比较贵也比较老了,有一堆芯片比他便宜
另外如楼上所说,电流 纹波 保护都要考虑其中,不知道你具体啥用途,别人可能不太好说,反正我是外行,我只会用国半LM的一些。。。

网友:
  直接网购DC/DC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
立创商城里选DCDC芯片,里面筛选选项里点你的要求,选好芯片点开芯片手册有详细的说明包括公版电路和pcb布局方案

网友:
3525 494 这类都行,功率不大直接一个芯片就行配个小变压器搞定。

网友:
三端稳压就可以,

网友:
如果线性稳压芯片,输入输出压降太大,要是输出电流大,芯片功耗非常大

采用DC-DC可解决功耗问题,但输出没线性稳压干净

网友:
DC-DC芯片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问题请多打几个字,把多大的电流、对噪声、效率等有没有要求都说清楚了

主要用于给esp32单片机供电,再带个1602液晶,电源应该有五六百毫安的输出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
逆变成110~220,再用电脑电源,取3.3V的

网友:
Lm2575,MP2451,MC34063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用于给esp32单片机供电,再带个1602液晶,电源应该有五六百毫安的输出电流就可以了

肯定不适合用线性稳压了,功耗太大。DCDC 的话可以考虑买现成的模块,某宝上多的是,很便宜的。

网友:
楼上说得对,买模块最简单了。几块钱的事情
一种就是封装的DC-DC模块,另一种就是LM2596之类的线路板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用于给esp32单片机供电,再带个1602液晶,电源应该有五六百毫安的输出电流就可以了

SCT2432之类的就够了,输入电压40V,输出电流2A都没问题,设计余量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适合用线性稳压了,功耗太大。DCDC 的话可以考虑买现成的模块,某宝上多的是,很便宜的。

LM317也不能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LM317也不能用吗

算下功耗就知道,LM317本身的功耗=(24-3.3)*0.5, 都达到10W,费电不说,准备大散热片?

网友:
電流小的話三端穩壓最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