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Benq的20吋显示器

楼主(2024-02-12):
2008年买的,用来3年,电源板就坏了,当时,做了一块DC-DC:12V-5V,12V-3.3V,外接一个DC12V的电源,就能正常工作了。后来觉得屏幕太小,就一直没有用。

考虑现在5:4的显示器很少了,就把它维修一下,主要是把外置电源内置。见图。

网友:
不够详细。

楼主:
下面模块是220v AC:12v DC,上面是DC-DC:12v:5v 和 12v:3.3v,左边是高压板。是CCFL灯源,不是LED的。

网友A:
一台老benq15方屏显示器,N年前也改了内置电源一直放到老家,每年过年回来用树莓派做的机顶盒看电视,今年回来打开白屏了,不再打算修准备扔了

网友:
还好,内部有足够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台老benq15方屏显示器,N年前也改了内置电源一直放到老家,每年过年回来用树莓派做的机顶盒看电视,今年 ...

我也是试着修一下,修不好就扔了,不然占地方。没有想到,修好了,但是耗电。现在的显示器耗电14瓦,这个老显示其耗电30瓦,可能是因为CCFL灯源吧。低压转高压的效率太低。

网友B:
感觉维修电源板比这么折腾要省事啊

楼主:
这个老CCFL显示器,功耗是30瓦。而现在的LED显示器,功耗是14瓦。可能是CCFL比LED费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维修电源板比这么折腾要省事啊

这个电源板容易坏是通病,维修过,当时好了不久又坏了。

网友C:
  改成LED背光显示效果会更好,也比较节能。把解码板也换了,就可省去DC/DC模块。带HDMI输入和音频放大的解码板大约50块钱。改LED背光的事我干过好几回,难度不大。

楼主:
准备改了的,发现挺麻烦的,就这么将就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台老benq15方屏显示器,N年前也改了内置电源一直放到老家,每年过年回来用树莓派做的机顶盒看电视,今年 ...

树莓派做机顶盒,节目源是什么?我也空闲一块树莓派,想尽办法也用不上。想安装KODI,但是没有节目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树莓派做机顶盒,节目源是什么?我也空闲一块树莓派,想尽办法也用不上。想安装KODI,但是没有节目源

原来有直播地址,早都不行了,我是移动硬盘放电影,保存了几百部。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换电源板,但是现在液晶不值钱了,换了电源板不划算了

网友D:
内置电源板输出相对复杂些,尤其是LED点灯部分
(我这有拆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置电源板输出相对复杂些,尤其是LED点灯部分
(我这有拆机板

修好了,也没有什么用,可能是CCFL,20吋的约30瓦的功耗。而现在24吋的约15瓦的功耗。

我平时用一个HP的mini电脑主机+24吋显示器,平均功耗才15瓦+15瓦=30瓦,如果用它,就是15瓦+30瓦=45瓦,从早开到晚,耗电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改成LED背光显示效果会更好,也比较节能。把解码板也换了,就可省去DC/DC模块。带HDMI输入和音频放大的解 ...

去年底我退役给老豆的十几年前的显示器挂了,拿过来检查发现电源挂了,用实验电源接上去点亮后花屏,老豆说很早以前就花屏啦,但主要是天冷的时候花得严重,用着用着就会好一点,老人觉得能凑合用就一直凑合没和我说。

我觉得应该是解码板问题,就买了个解码板接上去,

妥得很

不过因为原机开孔位置不合适,我又没有工具(在钢壳上)开孔,就偷懒找了个铝板把显示面板和驱动板拧上去再拧支架上凑合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去年底我退役给老豆的十几年前的显示器挂了,拿过来检查发现电源挂了,用实验电源接上去点亮后花屏,老 ...

现在流行裸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流行裸着用。。。。。。。。。。。。。。。

右边还有一个裸着的就是我的主显示器 而且它是一出生就没穿过衣服

毕竟这玩意要买我是买不起的

网友:
成本有点高啊,改起来也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年底我退役给老豆的十几年前的显示器挂了,拿过来检查发现电源挂了,用实验电源接上去点亮后花屏,老 ...

动手能力真强。我没有改LED,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怕拆CCFL管的时候,万一管子碎了,管内的水银都留在房间里啦,最终都要被我呼吸金身体里,那对身体非常有害,不值得冒险。

左面那块电路板,上面有那么多个USB插口,是什么板子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左面那块电路板,上面有那么多个USB插口,是什么板子呢

我还真改没改背光,这个面板就是 LED 的 我之前用的是 30 寸 CCFL 背光的面板(当然也是这样只有面板),一开功耗 200 瓦,夏天热浪滚滚而来 这个 27 寸就是十几年前为了替换那个 30 寸买的(2012),结果才用了两年(2014),高分显示器来啦 我赶紧升级显示器,于是它就退役给老豆用了

这个只是驱动板坏了,你说那个电路板就是假货宝上的第三方驱动板,只有一个 USB 口,另外两个一个是 DP 一个是 HDMI 口(照片中插了数据线的是 DP)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还真改没改背光,这个面板就是 LED 的  我之前用的是 30 寸 CCFL 背光的面板(当然也是这样只有面 ...

usb口能做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口能做什么呢?

据说是经销商更改固件适配面板用的接口

网友:
我一个22寸显示屏电源坏了,某宝上查了下要近二十元,后来发现废品店有同款的显示屏,能点亮,成色还好,懒得修了,将我的显示屏与他换另外补十元给他,双赢!

网友G(2024-04-04):
改背光成本也不低,对手的要求有点高啊,脑子倒是说会了,,交易区的20寸显示器才100多块,当然喜欢折腾那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改背光成本也不低,对手的要求有点高啊,脑子倒是说会了,,交易区的20寸显示器才100多块,当然喜欢折腾 ...

的确,发光二极管条和驱动都买好了,发现操作起来太麻烦了。就放弃更换LED背光,还是用原来的CCFL吧,结果就是功耗大了10多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