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BOY's RADIO 两管机

楼主(2024-02-12):
BOY's RADIO 两管机

两管机在现在的电磁环境下能不能听?声音够不够大?做一台就知道了!
在Bing上输入关键词,收到一张两管机图片(如下)

就是它了,稍微根据现有条件修改一下:
(1)外形参考Hinode收音机,原尺寸11*6.5*3.5cm,想用大一点的喇叭,所以改为13*8*4cm
(2)原机晶体管国外型号,用国货3AG1和3AX31代替
(3)原机音量电位器10K,没有,用4.7K代替
(4)50Ω功放发射极电阻用22Ω代替,因为正好有这么一颗
(5)9V电源用两支5号锂电池代替,能有8V

本次DIY最有趣的一点是用酚醛树脂板(电木板)与自粘铜箔搭电路,2mm厚的板子,比环氧板手感好多了。
环氧板粉末粘手上会发痒,不想用了。

自粘铜箔很有意思,省掉打铆钉和铺线,元件焊上去很牢固

如果想改电路,也很方便,撕掉重新粘一块就行

电池两端触点用黄铜片,利用铜片的弹性保持一定夹紧度

黄铜片的固定用了一根回形针做的桩子

高频变压器原机图无信息,参考了67-4电路的数据,初级180次级300圈,工字磁芯

支架用一小块2mm厚电木板,拔几根接插件的针来当接脚

0.1mm漆包线绕制,效果很好

变压器是很多年前一位坛友赠送了,终于用上了
输入变压器次级用一半,输出变压器初级全用上
用龟苓膏铁皮做一个中间电池夹,这样电池不会脱落

喇叭2.5寸,轻巧灵活

功放管3AX31A(红点),94年产,效果不错。
之前试过一只草帽管3AX4J,声音小,忍痛舍弃

高频管3AG1B(绿点),82年产,也还不错
插座换管方便,没事换换不同的管子玩

机壳用薄木板

原机面板有一条漂亮的黄铜装饰条,必须安排上

上漆,没有黑漆,在红漆里倒入打印机碳粉,结果成了这个颜色

有耳机口,心血来潮可以用耳机听听

面板的喇叭罩金属网瞄准了易拉罐

完工

收听感受:声音不算很大,但日常收听已足够。灵敏度不高,虽然从高频管C极引了一条导线到磁棒天线附近形成再生,但比超外差电路还是不如。小喇叭声音清脆,别有一番滋味。

两管机收听视频

网友:
为楼主制作BOY's RADIO 的两管机点赞!

网友A:
如果高放管用3AG1,建议C2用4.7uf、R3用4.7~10K,集电极电流为1.8ma,低放管电流10ma,音量会增加很多。

网友B:
这易拉罐瞄的太准了...点赞!

网友:
机壳漂亮,看着和厂机一样,恭喜参赛!

楼主:
搜了一下,参考外形的这个Hinode T-46型收音机是个DIY套件机。

此机也是两管机,电路稍微复杂一些,所以没有采用。
磁棒放在最下方

网友:
感谢矿友作者NTRNA的作品《BOY's RADIO 两管机》参赛

网友:
手工技艺技艺不错,构思很有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高放管用3AG1,建议C2用4.7uf、R3用4.7~10K,集电极电流为1.8ma,低放管电流10ma,音量会增加很多。

我基本按照原图参数来的,晶体管不同参数肯定不同,要想效果好应该像您说的,需要仔细调整。之前试过直接拔下3AG1换成8550,声音大很多。测Ic达到1.6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易拉罐瞄的太准了...点赞!

有秘密武器!

网友:
加工起来需上下左右对称。实际上操作还是挺难的,你厉害了!

网友:
R1、R4两个电阻是需要调整后确定的。

网友C:
这个 “秘密武器” 是成品有售还是自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 “秘密武器” 是成品有售还是自制的?

商品工具,给皮子打孔用的,叫做“菱斩”

网友:
用铜胶带当电路板绝了,学习到了

网友:
木工手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