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绕线机计数器原理

楼主(2024-02-12):
最近在修绕线机,它的计数部分有两个指针,是有联动的吗?还是只转一个的,请问可不可以拆解拍照解释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一个盘99齿一个盘100齿,大针转一圈小针错开一小格就表示出100圈,可以拆开,记住位置,原样装回,没问题

网友:
两个盘不要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盘99齿一个盘100齿,大针转一圈小针错开一小格就表示出100圈,可以拆开,记住位置,原样装回,没问题

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两组刻度在同一个盘上,那么是如何变计数的?

网友:
盘和针一一要配合

网友B:
        是联动的,按原样装好,长指针指向外圈的零0位置,短指针指向内圈的零0的位置,然后摇动,当外圈转满100圈的时候,内圈移动1格,当外圈转动500圈时,内圈正好是 5格就是500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两组刻度在同一个盘上,那么是如何变计数的?

你这个计数盘齿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联动的,按原样装好,长指针指向外圈的零0位置,短指针指向内圈的零0的位置,然后摇动,当外圈转 ...

是外圈转动一圈,小盘错开一小格,蜗轮蜗杆原理,两个盘差一个齿,一个转得快点,一个慢点,转一圈差出一个齿,计数为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计数盘齿坏了吧

网友A:
过去有过铜齿轮的,结实耐用,后来生产的不少是绝缘胶木的,用不了多久就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过去有过铜齿轮的,结实耐用,后来生产的不少是绝缘胶木的,用不了多久就不行了,

我67年在省广播电台服务部买的二手绕线机,计数轮就是铜质的,钢质的蜗杆都磨损变小了,计数涡轮还很正常。胶木塑料做这个不行,为了减少磨损一般都要上点油,稍微沾上点硬度高点的颗粒,肯定崩掉齿的就是它。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67年在省广播电台服务部买的二手绕线机,计数轮就是铜质的,钢质的蜗杆都磨损变小了,计数涡轮还很正常 ...

这个齿轮坏了没处买去,只能改电子计数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齿轮坏了没处买去,只能改电子计数器,

这种计数涡轮分为上下两层的绕线机也见过,看到的也是塑料轮,寿命肯定比不过金属轮的。虽然不耐用,业余爱好用一用还是可以,注意不让计数轮沾上异物,个人爱好那点工作量造成的磨损,对于塑料轮也可以忽略不计。这种计数方式,两个指针一个是固定在轴上,另一个固定在下层的计数轮上,两层轮子的齿数不同,所以转一圈之后两层涡轮之间有位移。看刻度下层是51格,应该是51个齿,齿距相差过大,可能这也是轮齿容易坏的因素之一。
对于这个塑料轮崩了齿,有钳工基础的人也能修,还是前面那个前提,只对个人爱好而言,做生产工具可能没这个必要。找一小块0.5~1毫米厚的黄铜片,以涡轮为模板画出崩掉的几个齿,用什锦锉刀锉出来。然后再用电烙铁加温,把锉好轮齿的铜片压合在塑料涡轮上,压在重叠的那一面,使之与涡轮处于同一平面或稍低,锉平加温溢出的塑料,再钻孔用铜线或铝线做铆钉铆合加固。小时候用这个方法修过被打坏齿轮的闹钟,闹钟的齿轮也是黄铜的,锉出来的齿板就用焊锡焊在齿轮上,修复后使用正常。

补充内容 (2024-2-15 05:26):
是不是想错了?再想想看,如果是98个齿,上层转一圈,下层转一圈还多两个齿,刻度为51格,两个齿多记一格,应该是这样的。上面说的51个齿应该错了,其一不是多一个,再者齿距相差那么大也是不可能的。

补充内容 (2024-2-15 05:36):
第一段最后一句都说错了,应该撤销,没想清楚就往上发,是个需要改正的缺点。下层齿数多一两个也可以,但计数刻度会改变方向,按上面的刻度盘分布应该是下层少两个齿。

网友B:
        一般这个齿盘都是采用黄铜材质,齿轮端面是弧形的,与带螺纹主转轴结合紧密,计数稳定,铜材质齿盘坚固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个齿盘都是采用黄铜材质,齿轮端面是弧形的,与带螺纹主转轴结合紧密,计数稳定,铜材质齿盘 ...

是的,我买的那台二手绕线机就是黄铜的涡轮。原来肯定是做生产工具用,蜗杆都磨损凹进去了,涡轮还完好无损,主轴旋转摩擦量大,蜗杆磨损厉害是正常现象。这种计数盘是另外的形式,由两套蜗轮蜗杆构成,后面这种涡轮分两层的结构,应该是节省材料降低成本的做法。
看看我这台绕线机,到我手上以后就没什么变化了,实际工作时间,加起来可能还顶不上当生产工具时的一周。涡轮磨损了,在两个固定螺钉下面那个的安装面,加一个垫圈后再拧紧,计数器稍微倾斜一点,配合又比较紧密了。这也只是业余条件下的凑合做法,工厂维修可以在磨床上加工。自己的工具比较爱惜,平时做其他用途时,计数器的安装螺钉是松开的,减少蜗杆的磨损。

网友B:
         你展示的这台绕线机计数螺纹磨损严重,因为在计数盘与主轴之间是有润滑油的,这台绕线机好像是金属跟金属在研磨似的,我粗略估计转动10万转都不一定能磨损这么严重。

网友B:
        使用工具真的是分人的,有的人使用工具从来都不珍惜工具,穷大造,什么工具在其手下倒了霉了,而有些人使用工具包括仪表等等总是很仔细,注意保养当然就坏得慢了,会使用很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计数涡轮分为上下两层的绕线机也见过,看到的也是塑料轮,寿命肯定比不过金属轮的。虽然不耐用,业余 ...

两个轮差百分之一轮齿,上下转一圈才能差1格。就代表100圈,具体的结构一拆开,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工具真的是分人的,有的人使用工具从来都不珍惜工具,穷大造,什么工具在其手下倒了霉了,而有 ...

两个大轮只要和长杆装的不合辄,转几圈这胶木轮的齿就坏了,使用时注意大轮上的螺丝母不能松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个轮差百分之一轮齿,上下转一圈才能差1格。就代表100圈,具体的结构一拆开,一看就明白了

百位数分度只有50,上下就应该是相差两个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展示的这台绕线机计数螺纹磨损严重,因为在计数盘与主轴之间是有润滑油的,这台绕线机好像是金 ...

是说我这台吧?我买的二手货,原来是做生产工具用的,处理之前运转绝对超过百万甚至千万了。
随便算一算,绕线工一年300个工作日,每天就算实际绕线时间一个小时,变速轮大概是4倍,一秒钟4转。60*60*4*300=4320000,一年就有四百多万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说我这台吧?我买的二手货,原来是做生产工具用的,处理之前运转绝对超过百万甚至千万了。
随便 ...

        我手中的绕线机基本都是新的,时间关系基本还没使用,没见过磨损这么严重的,经老哥粗略一算这四百多万转跟个人使用来说几乎是天文数字了,这还是保守计算,因此磨损严重就不奇怪了,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中的绕线机基本都是新的,时间关系基本还没使用,没见过磨损这么严重的,经老哥粗略一算这四 ...

个人使用用不坏的,我买来就是这个样,用了几十年没什么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百位数分度只有50,上下就应该是相差两个齿了。

我看了您的回复,我找出来绕线机数了一下齿数,我这个就是100个齿,转一圈错开一齿计数100,50个齿转一圈错开2齿计数200。不清楚您那个结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您的回复,我找出来绕线机数了一下齿数,我这个就是100个齿,转一圈错开一齿计数100,50个齿转一圈 ...

可能上面说的不清楚,你再数一数下层的齿,应该是98个,比上层少两个。开始说的50是想错了,补充纠正了,齿距相差过大不可能与同一根蜗杆啮合。个位数转一圈100个齿,下层是98个齿,同样转动100个齿,那么就会转一圈还多两个齿。百位数转一圈是51,所以是转两个齿计数1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上面说的不清楚,你再数一数下层的齿,应该是98个,比上层少两个。开始说的50是想错了,补充纠正了, ...

两个轮的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