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v电动车改72V,不换控制器和仪表盘

楼主(2024-02-13):
开了几年的小龟车,速度觉得慢了点,行程也不够用。
想加个电瓶提高速度
l车型雅d  yd1200DT 7B
电机是10ZW6073316YE  1200W
原来是5个电瓶60V,现在想加个电瓶变72。
但是旧车不想多花钱,不想换控制器和仪表盘。
直接在主电源串个电瓶能不能用。

网友:
完全可以,我给我老丈人改造的三轮车就一直这样在用,把5个电瓶改成6个,其它什么都不动它,4年多了一点没事

网友:
不知道你车上的灯泡是钨丝的还是LED的?如果是钨丝的可能会烧灯泡,LED的就没事不需要更换

网友:
控制器好像要换成60V与72V通用的,不是通用款貌似不行。

网友:
我的电动车是儿子为我在网上买的车架子,钢管外露看着有肌肉感,也挺结实。买回来自己改了前后川南减震器,加装了反光镜、LED转向灯和刹车灯,装了24AH锂电池。电动车参数:500W/48V,骑了几年也是觉得速度慢了,去年花98元买了一台升压器,把电压从48V升压58V(满电时电压为64V),其他啥都没有动,已经骑了半年多没问题。
请注意我当时心里也很忐忑,怕一下把电压升太高控制器受不了出问题,所以是分成三个阶段升压的:48V→51V→54V→58V,
锂电池满电时,当电压升到54V其最高电压就达到60V了,去骑行试车时每骑几公里就得停下摸摸电机温度,最后骑行了30公里回来摸电机表面也只感觉比正常的温度略高,所以敢下决心把电压升到58V再去试车,骑了20多公里后停车摸电机,温度还在可接受的范围,所以就把最终电压固定在58V了。
说说感受吧,在锂电池满电的情况下,电动车的速度比没升压以前快了5公里左右,主要是上坡时力量更大了。速度对比是用手机GPS测的。
升压器参数:最大功率1800W,最大可以把48V电压升压到100V

网友A:
电机问题不大关键是控制器滤波电容以及驱动管耐压富余量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问题不大关键是控制器滤波电容以及驱动管耐压富余量不足。

主要是不想多花钱。原装控制器快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