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三联调谐的收音机电路

楼主(2024-02-13):
自己做收音机,总是慢慢进步,开始做简单的,后面技术进步了做复杂的,现在想做一个高灵敏度的中波收音机,想试试三联调谐的电路。坛友谁有成熟电路图,我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电子管的?晶体管的?集成电路的收音机好像用不到三连调谐。想要哪一种?

网友:
牡丹941就行

网友:
中波三联机

网友A:
请教“941”后面还有其它带后缀字母的吗?以后遇到有卖的,方便辨别要不要下手,

网友:
941不论何种后缀,高、中频部分是相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941”后面还有其它带后缀字母的吗?以后遇到有卖的,方便辨别要不要下手,

AB都比较好,C是缩水版,不过基本是音频缩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AB都比较好,C是缩水版,不过基本是音频缩水。

A与B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波段设置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