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0KVA的单相变压器体积和重量大概多少?

楼主(2024-02-13):
单相,油循环强制风冷,负载变化剧烈,

网友:
大概几顿重,50hz时。其他频率另算,100K时十几公斤吧,估计是这样。

网友A:
确定是单相、7500、kVA,这么大功率的单相变压器做什么用

网友B:
一般三相的,要么油浸式,要么干式,也没见到过油浸+风冷式,

网友C:
一定要单相吗?
肯定比同功率的三相重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三相的,要么油浸式,要么干式,也没见到过油浸+风冷式,

油浸+管道+散热翅片,风扇对着散热翅片吹,有点像汽车上的水箱循环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单相、7500、kVA,这么大功率的单相变压器做什么用

确定是单相、7500kVA,50HZ,单相进/单相出,在座的每个人还都间接接触过,只是没有看到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单相吗?
肯定比同功率的三相重一些。

条件所限,只能单相。

网友:
变电站用的?

楼主:
不是变电站

网友:
铁路牵引变电所用的

网友D:
单相也分两种,单相进单相出和三相进单相出,大概几吨重,三相进重量略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相也分两种,单相进单相出和三相进单相出,大概几吨重,三相进重量略小

单相进/单相出

网友:
7500kVA,确定是单相?
供电等级多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相也分两种,单相进单相出和三相进单相出,大概几吨重,三相进重量略小

长见识了。
需要变频器吗?

网友E:
才7500KVA,电气化列车上用。地面牵引变电站容量大多了,我知道的一供电站是三相进三相出,一相接地(上下行铁轨),一相供上行,一相供下行,不平衡供电。列车上单相进单相出变压器,7500KVA超过10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才7500KVA,电气化列车上用。地面牵引变电站容量大多了,我知道的一供电站是三相进三相出,一相接地(上下 ...

和谐电3机车整备质量93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才7500KVA,电气化列车上用。地面牵引变电站容量大多了,我知道的一供电站是三相进三相出,一相接地(上下 ...

那是三相转两相的Scott变压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和谐电3机车整备质量93吨,

HXD全系列轴重23吨,可以加压铁变成25吨。

HXD3有六个轴,你数学再不好也不会算的这么离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HXD全系列轴重23吨,可以加压铁变成25吨。

HXD3有六个轴,你数学再不好也不会算的这么离谱吧?

你会说人话么?就算我说错了,你也用不着这么出言不逊贬损别人,
我数学不好,但我说的是人话!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会说人话么?就算我说错了,你也用不着这么出言不逊贬损别人,
我数学不好,但我说的是人话!

教你一个常识,中国铁路轴重标准是23吨(120km/h)和22吨(160km/h),定好了标准,桥梁路基机车都要按这个标准设计。
HXD全系列都是23吨(机车结构强度要达到25吨),而且只有2(Bo-Bo)和Co-Co两种轴式,机车重量分别是184、138吨。

现在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是把轴重提高到27~30吨的重载货运型,如FXD1B/2B;另一条道路则是高速客运型,把轴重降低到19.5吨,如FXD1/2/3。

反正怎么算也算不出93吨这个重量,以后嘴上要有个把门的,不能信口开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教你一个常识,中国铁路轴重标准是23吨(120km/h)和22吨(160km/h),定好了标准,桥梁路基机车都要按这 ...

hxd3d

网友:
忘了HXD还有160km/h的型号,还以为都是限速120的,速度快了对轨道冲击大,所以要降轴重。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是三相转两相的Scott变压器。

谢谢受教了,我曾到供电站边看还以为是不平衡供电呢

网友G:
是不是7500VA?如果是7500KVA,工频50HZ,变台占地面积10平方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7500VA?如果是7500KVA,工频50HZ,变台占地面积10平方米。

您没看错,是7500KVA,占地10平方不算啥,不就是2x5米这点地方么

网友:
又是差一点发财的机会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