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1103的单边带解调的是LSB,还是USB?

楼主(2024-02-14):
用德劲DE1103接收单边带信号时,机子上并没有LSB或USB的选择功能,但不知此机接收的是LSB,还是USB?

网友A:
此机有一个拍频旋钮,在调到单边带频率时,调节拍频旋钮,使之能够收到单边带信号。这个旋钮能获得偏离主频一定正负差值的拍频。只要你听到单边带声音了,就说明你与发射的边带一致了。因此,这个旋钮就起到了上下边带选择的作用。这不是专业的单边带解调机制,是一种原始的最基础的单边带解调方法。古老一点的专业收信机,电台等,都有上下边带选择开关,但是仍然设有一个微调旋钮,调整单边带接收的音调,例如R71E,FT-757等。现代一点的电台、收信机以及SDR收音机就只需上下边带选择开关,不需要另外调节装置就能准确的接收单边带信号了,例如HAM2000、孔雀石SDR和现在比较高级的电台。

网友:
应该是跟早年的军机339类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机有一个拍频旋钮,在调到单边带频率时,调节拍频旋钮,使之能够收到单边带信号。这个旋钮能获得偏离主频 ...

非常好的解答!

网友:
业余电台通讯,一般默认(也没有什么文件或者规范,做出明确的规定),7兆及以下波段用LSB,14兆及以上波段用USB。
超外差接收机,一次变频后,中频频谱会倒置,原本的LSB,会变成USB,USB会变成LSB,(超外差,本振比接收信号高的情况),

网友:
我的239没有上下边带选择,只有微调电容旋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机有一个拍频旋钮,在调到单边带频率时,调节拍频旋钮,使之能够收到单边带信号。这个旋钮能获得偏离主频 ...

大佬牛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