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N60检波二极管替换

楼主(2024-02-14):
做本坛DDS扫频板,手里没1N60检波管,用老收音机用的2AP二极管或3AK三极管的一个结能否代替?哪位知道?

网友A:
不要用三极管,结电容大一个数量级,2ap9就好

网友:
可以用2AP9代替,3AK锗管应该用B、E极(发射结)代替。

网友B:
一般的高頻晶體三極管基-集結都可以用,結電容與1N60相當,沒什麽不可用的。但是不要用基-射結,這個結電容是比較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三极管,结电容大一个数量级,2ap9就好

请问,结电容大,是不是发射极掺杂较多?

网友:
多次用3AG1 的B、C极代替2AP做检波,没什么不好的,3AK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结电容大,是不是发射极掺杂较多?

高频检波管的结电容可以做到零点几p,三极管的结电容约几个p,截止频率越高的三极管结电容越小,做二极管也更能担任较高的检波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高頻晶體三極管基-集結都可以用,結電容與1N60相當,沒什麽不可用的。但是不要用基-射結,這個結電容 ...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频检波管的结电容可以做到零点几p,三极管的结电容约几个p,截止频率越高的三极管结电容越小,做二极管 ...

记起以前说的点接触型。

楼主:
谢谢各位,龙年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