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制隔离变压器 音响用理想隔离变压器的设计 求助

楼主(2024-02-14):
初级和次级  线经都一样 200-205-210-215-220-225-230-235-240-245-250   屏蔽层 内屏蔽和外屏蔽

网友:
交流电压一般允许是要求标准电压+/-10%, 所以你的抽头没必要这么多.

按7.5%左右, 就是200V, 215, 230V
要求高按5%左右, 200V,210V,220V,230V,240V

最好有中间抽头, 反正是自制. 100V,110V, 200V,,,,,

楼主:
铁芯 中心柱 的比例 宽和叠厚   3比3好还是2比4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铁芯 中心柱 的比例 宽和叠厚   3比3好还是2比4好?

线圈绕组,越接近正圆形导线利用率越高。E形铁芯就尽量让中心柱成正方形的好,铁芯已定功率不足加大叠厚扩容是牺牲绕组电阻得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绕组,越接近正圆形导线利用率越高。E形铁芯就尽量让中心柱成正方形的好,铁芯已定功率不足加大叠厚 ...

感谢朋友科普

网友:
音响用?音响本身就用变压器就是隔离的。音响用开关电源的话就没必要隔离变压器了吧?那么强劲的干扰源比市电的干扰大多了还隔离什么呢?做一个差模共模抑制的滤波器加上良好的地线更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我也不明白音响用隔离变压器有什么意义。

安全电源 做维修 DIY 感觉需要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