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无线遥控方案,要求低延迟。

楼主(2024-02-14):
最近打算做个小东西改造下机子。
需要用到遥控功能,最简单的那种传输一位电平信号即可,距离10来米足够。
要求:发送端和接收端延迟越小越好,发送端输出一个高电平信号,接收端立马响应输出一个高电平,大概10毫秒左右后发送端输出一个低电平信号,接收端再恢复低电平输出。
要求两者遥控延迟越小越好,之前用433M的车库遥控模块改装发现延迟很明显,差不多半秒的迟滞。
大佬给推荐下哪种方案合适,谢谢。

网友A:
315 433
绝对是最快的,没有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5 433
绝对是最快的,没有之一

433、315这些延迟很明显。

网友:
红外遥控怎么样?

网友B:
315,433载频都可以,延时产生是信号处理和编码电路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15,433载频都可以,延时产生是信号处理和编码电路产生的。

假设用433方案,如何设计才能最大化减少响应动作的延时。

网友C:
你需要延时多少的?  433M普通的遥控方式一般100mS为宜,快一点可以达到60m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延时多少的?  433M普通的遥控方式一般100mS为宜,快一点可以达到60mS

你这个60毫秒延时怎么定义,是包括接收端解码后输出电平信号为止还是纯发射接收时间,不包括发射端编码和接收端解码?

网友C:
无线的延时时间是指,从发射到解码输出的时间。要想最快,建议用高速的数传方案,可以在1mS内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线的延时时间是指,从发射到解码输出的时间。要想最快,建议用高速的数传方案,可以在1mS内完成

我想要个延时最小的方案,也就是发射端编码发射 到 接收端接受解码后输出,这一个完整的遥控时间延时越小越好。
目前逛了下逃吧,发现2.4G频率的 NRF24L01芯片的方案比较合适,可以最大2Mbps 速率,适合近距离高速。
不知还有没有其他更合适的方案。

网友:
常规的就用这种即可,其它比这个价格高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433、315这些延迟很明显。

延迟很明显,是不是因为需要对准?
无延迟有线方案不行么?

网友:
只要有按键,没有不延迟的;按键去抖动至少要延迟10-20ms

网友:
引用 楼主:
433、315这些延迟很明显。

延时应该是编码电路和解码电路 (PT2262/2272)造成的,把那电路甩开就小了。但容易受干扰而误触发。想降低延迟,可以找编码延迟小的编解码IC自己设计这部分。或者仔细研究一下PT2262/2272手册,看怎么最大化地提高编解码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