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各位老师 检了一个机芯不知什么品牌

楼主(2024-02-14):
求助一下 各位老师  检了一个机芯不知什么品牌 和图纸

网友:
当年能生产这东西的企业太多了。八十年代全国光是彩电生产线就引进了200多条,能造收银机更是不计其数。

网友:
有点像红灯711-2B

网友:
两只3AD6做功放管,输出有3W左右,带扩音功能

网友A:
延吉无线电总厂 天池牌SB10-1 ……………没有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延吉无线电总厂 天池牌SB10-1 ……………没有电路图…………

还是高人多

网友:
可变电容器——空联的位置和方向都没有对上,两台机器还是有些小差别。

网友:
两级双调谐一级单调谐,调好了,选择性26分贝,短波灵敏度几十微伏问题不大。
好好用。
祝贺!

网友:
电路板焊点排列工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