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点焊18650电池行吗?

楼主(2024-02-14):
主电流经过200A的继电器触头控制点焊时间。继电器线圈用微动开关控制吸合电流,先不说200A的触头过流能力够不够?吸合时间如何能准确?实际就是12V铅电池短路,电流基本油内阻和线路电阻,触头接触电阻决定,很难控制。

网友:
经常短路,蓄电池会不会损坏

网友:
点焊的头子好歹用一截6mm紫铜管,这样才吃得消大电流

网友A:
仅就接通时长控制来说,简易的RC延时、靠点谱的用数字计数器,需要精确控制的上单片机,最不济的拿个555也能做出来。

以上种种,总有一款在您知识范围内,花点时间搭出来。

12V电池做电源不太适合点焊电池,电压太高、电流不好控制,再加上执行器用的是继电器,整个方案突出的就是个糊弄,看看得了,别当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就接通时长控制来说,简易的RC延时、靠点谱的用数字计数器,需要精确控制的上单片机,最不济的拿个555 ...

我觉得问题很多!起码很难控制电流和时间,也许要凭经验掌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问题很多!起码很难控制电流和时间,也许要凭经验掌握?

当然问题很多,要不怎么说这是糊弄呢,想要实用,控制器要下很大功夫才行。看看得了,别当真,没啥值得讨论的。

要是对延时控制感兴趣倒是可以琢磨琢磨,这个不靠谱的点焊机方案用不上,说不定能用在别的东西上。

网友B:
没这么简单的事
必须要用控制板,某宝上好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这么简单的事
必须要用控制板,某宝上好象有。

就是说这个视频的可靠性不是很高了?控制板无非就是控制时间,不用他,实现起来就很困难(不排除偶尔有能行的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这个视频的可靠性不是很高了?控制板无非就是控制时间,不用他,实现起来就很困难(不排除偶尔有能 ...

可以这样理解,手控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问题很多,要不怎么说这是糊弄呢,想要实用,控制器要下很大功夫才行。看看得了,别当真,没啥值得 ...

不瞒您说我曾用220V市电和铁丝包泥试验电焊! 没成功!

网友C:
继电器不行,正常铅酸电瓶内阻焊这个18650倒是没问题,问题就是您说的时间与触点。
我用555做单稳态触发电路做过微型点焊机,不过不是用电瓶,是用可控硅+5V/200A工频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不行,正常铅酸电瓶内阻焊这个18650倒是没问题,问题就是您说的时间与触点。
我用555做单稳态触发电 ...

5V200A电流够吗?555输出的延时时间准确度够吗?控制主电流的是什么器件?数百上千安的电流,可控硅不行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5V200A电流够吗?555输出的延时时间准确度够吗?控制主电流的是什么器件?数百上千安的电流,可控硅不行 ...

18650电池,用零点几的镍片焊接,100A就够了。
555控制时间是否准确,取决于R和C,与555本身无关。
我那个可控硅用于控制变压器初级,220V变5V200a,初级一侧电流不大。
现在一个小型的MOSFET,就可以实现240A的电流控制,并且导通电阻不到1毫欧,参考我在汽车板块里帖子发的那个型号。

更正,不是100A就够了,是对于上述焊接要求,100A足够了,再靠调整导通时间来调焊点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650电池,用零点几的镍片焊接,100A就够了。
555控制时间是否准确,取决于R和C,与555本身无关。
我 ...

哦!控制初级。脑袋凝固了!焊接电流100A行吗?我没测过,0.5V电压1毫米铜线电流我测过80A。0.几秒会产生1000°以上的温度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控制初级。脑袋凝固了!焊接电流100A行吗?我没测过,0.5V电压1毫米铜线电流我测过80A。0.几秒会产生 ...

点焊,靠的是接触电阻,而不是导体电阻。接触电阻是指两个导体接触面的电阻,这个电阻要高于导体本身的电阻。所以点焊的焊点都位于焊针接触面处,高热集中在这里。
接触电阻这个词在您上一个测铜线电阻的帖子里我提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焊,靠的是接触电阻,而不是导体电阻。接触电阻是指两个导体接触面的电阻,这个电阻要高于导体本身的电 ...

您说的没错。点焊电流一般在什么数量级?需要示波器测量吧?钳形表反应不过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没错。点焊电流一般在什么数量级?需要示波器测量吧?钳形表反应不过来?

这个我真不知道,钳形表应该反应不过来。
我做过一次大型点焊设备,电流峰值已经到千安级别了,但因为导通时间短,不知到平均下来是多少。
点焊电池镍片,我印象里导通时间是10毫秒到100毫秒之间,具体哪个数值我不知道,靠感觉调出来的,变压器输出5V20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真不知道,钳形表应该反应不过来。
我做过一次大型点焊设备,电流峰值已经到千安级别了,但因为导 ...

有人说电流达到8-900A!!这个短时电流没有示波器还真不好测,取样电阻也不好弄?或根据初级电流估算?

网友D:
机械继电器用在这里很不理想,通常是使用多只并联的大电流场效应管替代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械继电器用在这里很不理想,通常是使用多只并联的大电流场效应管替代继电器。

机械继电器用在这里很不理想--------非常同意您的说法。触点接触电阻相对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