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有sony icf306的电路图?

楼主(2024-02-14):
ICF306有个电池电量指示灯“BATT”不亮了,换两只南孚电池也没亮。请问哪位坛友有此机的电路图或电量指示电路图?在网上收不到维修手册,只有两页的使用说明书。
此机用cxa1019芯片,中波感觉噪声大,信噪比不高,不知有没有办法提升一下?

网友A:
也许是绿色的发光二极管坏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绿色的发光二极管坏了呢

我还以为是多么复杂的电路,刚才跑了一下线,发现其实就是电源两端并联一个绿色发光二极管串400欧电阻。用其它LED并在这个管子两端,它亮了!所以就是坛友所分析的,绿色LED坏了。可惜这种贴片led没有备用件,以后如果有备件再换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以为是多么复杂的电路,刚才跑了一下线,发现其实就是电源两端并联一个绿色发光二极管串400欧电阻。 ...

这种贴片LED很便宜的,几分钱一个。早解决问题心里看着就不咯拧了

网友:
找一个旧按键手机,按键下线路板上就有贴片发光二极管。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建议,我找了一条鲜花束氛围灯条,剪下一个led替换了原来的灯,灯光已恢复正常,只是光色从绿色变成黄白色。安装的时候有点麻烦,多次发现灯会被挤歪,因为这灯被一团硬胶包裹,高度超过原灯。慢慢调整终于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