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L效率很低吗

楼主(2024-02-14):
06-07年间,我嫌99年学习家电维修时装的6管袖珍收音机音质不够好,所以把它改成了OTL的,改动后发现了一个现象,音质确实变好了,但音量也变小了。当时没有太在意。

近段时间,又想起了那个收音机,一些书上说,变压器耦合的功放效率高。当然我改成OTL后,增益下降的问题可以通过增加一级放大解决。

我的疑问是,OTL效率很低吗?OTL常常使用8欧,甚至4欧,3.5欧的扬声器,OTL为什么能直接使用低阻扬声器?使用低阻扬声器时,浪费的电能是不是很多?换成几百欧的扬声器,效率会不会提高很多?

网友:
要考虑串并联关系、电源电压利用、阻抗范围:
1)串并联关系和电源电压利用:
    有输出变压器的推挽,每个管直流电压都是Ec;直流供电两管并联,两管的交流负载阻抗是串联的;
    OTL推挽每个管子电压利用是1/2EC,直流供电两管串联,两管的交流阻抗是串联的;
    所以后者的阻抗将为前者的1/4
    两者相比若电流不变则后者功率下降,若功率不下降则后者电流翻倍;
    (晶体管为例:早期的OTL喇叭阻抗在16~25~32演变过--主要考虑喇叭的制造工艺难度,后期还是回到8欧了,电流必然调大或电源电压要高些才行)
2)电子管的OTL电路德国最早使用的是EL86 的电路采用特殊400欧扬声器,现在最多能找到16欧的(估计25欧32欧不好找),
    因此有书上建议说尽量采用低变比(相对低)输出牛,比如输出内阻低的管子例如1000欧对喇叭8欧,就采用11:1左右的变比。
    由于低变比的输出牛制作难度降低,有利于音质相对提高;
3)鉴于大家对输出牛作用(与音质音色的关系)的认知和感受都不相同,OTL与普通有输出变压器的推挽存在的(可能的)差异也要有所了解,少量的发烧友认为在瞬态失真、解析力方面是不同的;频响方面OTL应该具有优势的)。

补充内容 (2024-2-15 22:33):
第四行(OTL)“两管的交流阻抗是串联的;”复制代替打字出错,应为并联。
编辑不了了,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原作者错了,而是楼主把“胆机DIY”论坛的帖子发到“晶体管与集成”这里,我都觉得这是恶意了。

我在网上搜OTL效率的问题"为什么OTL支持低阻喇叭",搜到了这个帖子,我在那个论坛没有注册。似乎有人说胆机要想不用输出变压器,可以试着用多个电子管并联。

网友:
        晶体管单管功率放大器的效率很低,而推挽功放的效率比较高,这是常识,OTL也是推挽功放,效率不低,最好是实际做一做才能体验到。

网友:
看怎麽做偏置了,若將OTL偏置為甲類,那電源效率會理所當然地降低,但是在中低音量時的失真度可以提高。所以看您是以什麽目的爲主。

网友B:
确实应该发到胆机那。

网友B:
LZ说的是把电子管OTL电路中的喇叭线圈是否可以改绕成大阻抗吗?试试呗,成功了也可以借鉴,曾经在网上寻找到16欧喇叭的假消息。

网友C:
OTL电路适合晶体管,大电流低输出阻抗。
如果硬套到电子管,电子管高内阻工作电流小,这就是让小脚老太婆跑百米,你觉得会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应该发到胆机那。

我的意思是把三极管OTL的低阻喇叭换成高阻,和胆机无关,只不过搜到了那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说的是把电子管OTL电路中的喇叭线圈是否可以改绕成大阻抗吗?试试呗,成功了也可以借鉴,曾经在网上寻找 ...

说的是晶体管,只不过搜到了一个胆机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OTL电路适合晶体管,大电流低输出阻抗。
如果硬套到电子管,电子管高内阻工作电流小,这就是让小脚老太婆 ...

说的是晶体管。只不过搜到了一个胆机的帖子,想不到胆机也有OTL。

网友:
效率和功率是不同的概念,效率低不会影响功率,声音小是输出功率低的表现,并不是效率的表现,楼主偷换了概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把三极管OTL的低阻喇叭换成高阻,和胆机无关,只不过搜到了那个帖子。

据说理想的在30多欧。春雷703采用25欧喇叭,春雷705改成16欧了,后来其它品牌采用OTL的大多还是8欧,但电源电压不能太低,否则电流就得加大,加大静态电流过多的话效率确实降低,所以只有提高电源电压。3V袖珍机子勉强采用OTL,但要加强激励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