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567相声台有“滴滴滴 滴滴滴”的声音

楼主(2024-02-15):
隔一会儿就发出这个声音,很有规律,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估计是智能电表的干扰,到野外收试试,看还有没有.

网友:
相声广播 我们本地是567KHZ 没听到您说的滴滴滴

网友:
天津相声台是567,偶尔听到嘀嘀嘀的声音,应该是距离较远的发报声。晚上会有一阵时间有衰落现象。

网友:
我国没有527khz这个频率。有567khz。
我国中波频率间隔9Khz。频率一定是9的整倍数。比如567/9是整数。因为是9的倍数,中波频率数值各位有效数字相加的和,也是9的倍数。
如567khz.5+6+7=18,是9的整倍。
如1071khz.1+0+7+1=9.

网友:
据说是导航信号。在长波波段和中波低端有很多这样的信号,每隔几秒钟发送类似摩尔斯电码的信号

楼主:
是567KHZ,笔误!

网友:
中波低端有这样的信号

网友A:
我是天津的。AM567KHz、FM92.1MHz。你是哪里的,用FM92.1MHz能收到吗,判断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天津的。AM567KHz、FM92.1MHz。你是哪里的,用FM92.1MHz能收到吗,判断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北京丰台,我用ZX921没有FM波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北京丰台,我用ZX921没有FM波段

这说明还是AM传播的距离远。FM虽然干扰小、但传播距离受限。
天津的 AM 567KHz信号是很强的,相比其他电台音量能大一倍以上,我调整收音机AGC时通常用567作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说明还是AM传播的距离远。FM虽然干扰小、但传播距离受限。
天津的 AM 567KHz信号是很强的,相比其他电 ...

在北京这边信号还行,但是,音量必须开最大才能听,还要放窗户上,其他台开1/4音量已经很大了。

网友:
奇怪,我在石景山鲁谷附近收567,是两个台的大合唱,其中一个韩国台声音更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说明还是AM传播的距离远。FM虽然干扰小、但传播距离受限。
天津的 AM 567KHz信号是很强的,相比其他电 ...

我想起来了,我的ZX921收听700KHz-525KHz的电台声音都小,756以上-1620KHz声音很大,不知各位是否也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起来了,我的ZX921收听700KHz-525KHz的电台声音都小,756以上-1620KHz声音很大,不知各位是否也这样 ...

你再调整一下低端跟踪看看。丰台离天津市100公里,而且北京比天津的地势要高许多,应该能满意的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说明还是AM传播的距离远。FM虽然干扰小、但传播距离受限。
天津的 AM 567KHz信号是很强的,相比其他电 ...

把AGC改成手动可微调的

网友B:
我在山东,可以清晰收到天津相声567K和天津小说666K,666不如567信号强,但声音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山东,可以清晰收到天津相声567K和天津小说666K,666不如567信号强,但声音却大。

好像低于600KHz的电台声音都小,不知道是不是个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低于600KHz的电台声音都小,不知道是不是个例?

540中国之声声音并不小。其实信号弱声音小是正常的,如果强信号台比弱台声音小,可能就是电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