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佳节帮老乡修一个72v电动车充电器^_^

楼主(2024-02-15):
故障现象:插电瞬间可以看到指示灯闪亮一下,老乡讲不能给电动车进行充电。
拆开后,目测没有看到明显损坏件。用表打不到短路元件。
于是,插电试,偶尔能听到电路板上有类似继电器吸合的声音出现。
再用表测量不到次级整流输出电压,指示灯不亮。
观察各大焊点,无明显裂纹。
再仔细检查确认是次级整流二极管引脚有接触不良,用936补焊该二极管(带散热器)后,插电试验,指示灯顺利点亮……

楼主:
该充电器电源芯片非主流38系列,乃六脚微型封装控制芯片~

网友A:
应该再补焊一下初级次级滤波电容和功率管的。这些玩意儿容易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再补焊一下初级次级滤波电容和功率管的。这些玩意儿容易松。

主人也是搞点维修的人,那些问题交给他自己去做~

网友B:
还好不是大短路 , 遇见不少  我都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不是大短路 , 遇见不少  我都放弃了

其实,大短路的板子也不可怕。
细心、大胆弄,可以学到很多维修知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大短路的板子也不可怕。
细心、大胆弄,可以学到很多维修知识的……

大短路, 坏的元件有3842       0.22欧左右的电阻  ,18N651之类的MOS   ,整流管大概会坏2个 ,保险肯定爆了 ,或者推动MOS的20欧左右的电阻也会坏  , 如果不是3842       ,别的元件 ,可能是6脚左右的电源IC ,  那对应的贴片Y1  Y2的三极管也会坏 ,我是从36V的充电器修到了48V  , 确实学到 了不少,  积攒了不少的电路板   , 现在电压更高 , 修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