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输出牛初次级间垫纸的体会

楼主(2024-02-15):
没事绕了一对66×40推挽输出牛,采用五夹四绕法,初次为3050匝:102匝,初级0.17mm线。第一只级间用极薄的普通纸,想尽量争取空间,结果初次间电电容达到惊人的8.27nF!第二只采用0.05电缆纸,初次间电容为5.27nF,虽有减小,但仍很大。现在看来这个垫纸不能胡来,它决定着分布电容的大小,即牛是否合格的指标,同时也说明了,在一定的窗口内,既想多绕匝数,或者想当然加大线径,还要做得电感,漏感,分布电容基本合格,是件比较麻烦的事,这大概就是老师们常说“加大一号铁芯”的真正原因所在吧。接下来准备参数不变减小线径为0.15mm,级间用0.08电缆纸,看看又会是什么状态?
  说得不对之处,望老师斧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我是啥职业? 又要说别人抬杠是不是?

这种就叫分段,主要目的是减小初级层间的分布电容。

你说的这种也叫分段,下面的骨架这种也叫分段。

我对“段”的理解,就是“一堆”,集中在一起的这种,就是初级绕一定圈数,中间穿插次级,然后再绕,另一堆又被称为一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猜想有对也有不对,次级串绕降低了分布电容是对的,但是增大了漏感是不对的,得不偿失,打削这个念头 ...

谢谢回复!看乐潘1001输出牛、初级电感超过了20H、漏感只有3.78mH,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做到的。还需要认真取经。

网友:
2楼指的不同纸的介电常数不同,和纸的厚度共同形成影响因素,很多情况下,介电常数更重要。

网友D:
结论是垫的纸头要测试电容后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结论是垫的纸头要测试电容后再用。

非也,结论是垫纸的质地,厚薄与分布电容的大小有直接关系。

网友E:
我绕EI66的体会,如果叠厚大于舌宽1.5倍,容易出现振铃,只有加大初级与次级的垫纸厚度才有改善。

比如如果初级与次级的垫纸同样是厚度0.1毫米,叠厚小的振铃几乎没有,我绕过叠厚44毫米的,振铃很难消除,减小到35毫米以下,同样绕法和垫纸,振铃基本看不到。

我的经验是初级与次级之间未必一定要垫纸,如果有自动排线机,把初级线间距设置2倍,不用垫纸,同样没有振铃。很多人说的乱绕,没有一个准确说法,这是有规律的乱。

如果绝对乐潘的输出牛还可以,可以拆解一台乐潘输出牛研究一下,不垫纸,同样可以有好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绕EI66的体会,如果叠厚大于舌宽1.5倍,容易出现振铃,只有加大初级与次级的垫纸厚度才有改善。

比如 ...

春节快乐! 首先谢谢您的指导。
   虽然我还没摸到门道,但通过这次绕牛,确实证明了您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下面就是66×32和66×40两只牛的方波比对(上为初级输入波,下以次级8Ω端输出波),明显地可以看到在66×40的3K方波上有振铃现象。说明了过量的叠厚並非有益无害。
   还有一个漏感与分布电容的事,我普通纸的漏感为1.9mH,分布电容为8.27nF。0.05电缆纸的漏感为4.27mH分布电容为5.27nF,且不论数值大小是否合格,但有一点可以认定的,即:级间垫纸的材质,厚度决定了分布电容的大小,垫纸厚点分布电容就小点,那末问题来了,就象您说的,乐潘初次级间是不垫纸的,那么他的分布电容应当很大才说得过去,反过来想想也不对,作为稍有名气的厂子,不可能不考虑过大分布电容的存在,您说是不是?这就是我的困惑之处,明天来测一下乐潘单端1001的分布电容倒底是多少?
  还有刚刚在学习12年咪咪关于漏感与分布电容的文章,他讲初次级间的电容根本不是分布电容,真正的分布电容是算出来的,又迷糊了,哈哈哈。

66×32 3K方波

66×32  3K方波

33×40 3K方波

33×40  3K方波

网友F:
分布电容可不能片面理解为初级与次级间的电容,除了级间,还有层间、匝间、线包与铁芯间的电容。

网友:
互联网时代了,要善用搜索,手机的不行,要电脑上搜索。事半功倍!

陶然胆艺有详细的绕牛文章,忘记咪咪的,还有一个高手的,我忘记名字了,只记得他是四川还是重庆的。我把他的300B牛绕法放上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绕EI66的体会,如果叠厚大于舌宽1.5倍,容易出现振铃,只有加大初级与次级的垫纸厚度才有改善。

比如 ...

次级与初级线圈不垫纸,次级与初级B+几百V的压差好像不安全吧,大名鼎鼎的乐潘牛是这么做的?不可能吧。

《不垫纸,同样可以有好波形》但是次级与初级的大压差绝缘,次级与初级的大分布电容对高频响的输出,都是不利的。

网友:
查到了作者是DIY那边的HO159,此人是高手,按照这个绕法做出来的,不虚那些大牌的牛。

一定要会学习,会分析,要会搜索!不是绕了几个牛,做了几台机,就是专家的。

网友H:
去DIY那里搜HO159的帖子,还有其他牛的绕法,来对比一下这里的专家的绕法,看看差距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次级与初级线圈不垫纸,次级与初级B+几百V的压差好像不安全吧,大名鼎鼎的乐潘牛是这么做的?不可能吧 ...

下面是我百度以后查到的数据,可以确定的是不同型号的漆包线,等级不一样,耐压不一样,用途也不一样。

最低等级的漆包线,要求是额定电压的2倍,不会低于500伏。单端输出变压器,一般选耐压1000伏以上的型号,推挽输出变压器选更高等级的型号。以目前的技术来说,漆包线的耐压等级不会制约输出变压器性能。

1. A级:500伏以下
2. B级:500~1000伏
3. C级:1000~3000伏
4. D级:3000~10000伏
5. E级:10000~20000伏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去DIY那里搜HO159的帖子,还有其他牛的绕法,来对比一下这里的专家的绕法,看看差距有多大

多谢,找到了。真的需要仔细阅读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次级与初级线圈不垫纸,次级与初级B+几百V的压差好像不安全吧,大名鼎鼎的乐潘牛是这么做的?不可能吧 ...

关于垫纸的理论。换一种假设和思路。

假如,垫的是纸,根据厚度和面积大小,所需要费用与同等质量的黄金相当。

那么,为了同样性能,就会用尽所有技术手段来避免垫纸。

最后,就会出现不垫纸,同样拥有好性能的产品。

但是,就目前来说,垫纸只是方便调整各项参数的常规手段,对于工业化生产来说,在保证产品各项性能参数的前提下,肯定会减少各项工艺和程序。

我觉得,垫纸,不应该成为必然,而是根据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谢,找到了。真的需要仔细阅读一下。

我看到你是真心想做好牛的,那么学习很重要,网上的陶然胆艺有过详细的做牛的资料。

有了基础,自己再去发挥,创新。不然浪费时间,浪费金钱。话不太好听,

网友I:
输出变压器,不能有一层屏蔽层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输出变压器,不能有一层屏蔽层吗

屏蔽层,接到那里?底壳?只不过是初级对底壳,底壳再对次级。相当于在初级和次级之间加了一层导电但是悬空的垫层,有人实验过,增加垫层不会改变初次级之间的分布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容的容量是两极的面积越大容量越大,两面积确定间距大小决定电容大小,这电容的原理是不会改变的。
...

你说的电容理论非常对。

漆包线表面漆层厚度是有区别的,比如裸线0.17,带皮起码两种,0.19和0.21,裸线0.35,带漆皮有0.37和0.0.39。裸线直径越大,不同规格的漆包线,漆皮厚度也是不一样的。利用漆皮,增加线与线之间距离,不也是减少分布电容的方法吗?

另一个,常见的S和Z型绕法,如何解释乱绕可以减小振铃?

楼主:
引用 网友G:
66片的输出牛做出8·27nF电容量不可想像,应该做到2nF以下才差不多,不要拆,上机测试输出频响,与正常的作 ...

大超师新年好!
     还沒拆, 刚才重量了一下分布电容还是在7.85nF高位,此牛包的垫纸是去印刷厂找到的最薄的普通纸,绕次级时拉得很紧,所以完工后象个铁疙瘩。裸测方波如下。上机试听,可能是木耳问题听不出,就是感觉比66×32的声场宽些,没了那种急吼吼的气息。
   您说的HO159老师是常州人吧,看过他的个别帖子,看来还得系统性去学习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大超师新年好!
     还沒拆, 刚才重量了一下分布电容还是在7.85nF高位,此牛包的垫纸是去印刷厂找到 ...

從波形圖來看,20KHz上升、下降沿的總和所反映的-3dB截止頻率大約166KHz,已經非常不錯了。以我的角度看,7.85nF的分佈電容不算太大,實際上這對頻響並沒有明顯壊的影響。

网友:
引用 网友J:
從波形圖來看,20KHz上升、下降沿的總和所反映的-3dB截止頻率大約166KHz,已經非常不錯了。以我的角度看 ...

如果测试时初级直接接的信号源,显示的图像会很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单端舌宽44X55阻抗10K,单端舌宽40X52阻抗10K,单端舌宽30X36阻抗5K,推挽舌宽22X34阻抗10K,以上大小 ...

你好,是不是直接测量初级P和次级0之间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蔽层,接到那里?底壳?只不过是初级对底壳,底壳再对次级。相当于在初级和次级之间加了一层导电但是悬 ...

屏蔽层接地呀,相当于初次极之间串联了一个极板,电容肯定减小。需要实验验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春节快乐! 首先谢谢您的指导。
   虽然我还没摸到门道,但通过这次绕牛,确实证明了您的结论是完全正 ...

乐潘单端1001的分布电容是多少?

网友B:
我在想:次级采用单线绕、分三段串联会不会能减小初次级间电容呢? 因为电容是越串越小的。
我前一段时间绕输出牛都是次级三组并联、下次准备试试单线串联方式。网友们说说我的猜想对不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在想:次级采用单线绕、分三段串联会不会能减小初次级间电容呢? 因为电容是越串越小的。
我前一段时间 ...

我也没这样绕过,据说漏感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没这样绕过,据说漏感大点。

是呀,绕制输出牛的各项参数的取舍很难拿捏。不愿意拆了绕、绕了拆很难掌握验证效果。光看别人的发帖还不行、非得自己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從波形圖來看,20KHz上升、下降沿的總和所反映的-3dB截止頻率大約166KHz,已經非常不錯了。以我的角度看 ...

非常感激您的宽慰,谢谢!
  我是去年买的二手示波器和信号源,目的是在学习简单使用示波器的同时,学习如何能绕出自认为过得去的输出牛,因为光停留在网页上,贴子里不是个办法,必须自己动手才能有感性认识,才能往前爬一点。目前为止只知道上升沿园角不行,振铃不行,上升沿倾斜严重不行,上下沿不水平不行,其他例如您说的“-3db截止频率大约166KHz”等一概不懂。今后还得好好向您请教学习了。
我将此牛上过机,与自认为比较好的牛作听音比较,根本听不出来,可能是振铃作用吧,个人听感高音並不逊色。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机测看正弦波与方波,测正弦波各点输出幅度与另个作对比。

这么个小牛这么高的电容好奇,我绕牛不 ...

  您好!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一不小心绕出了这么个怪胎,而且还是认认真真干的,自己也觉得不可思意。过几天空了再上机做您说的正弦波和方波的测试吧,不过您得告诉我测哪几个频点,因为我不懂。
   因为坛里还有一位老师叫“小小超人胆”,为了区分因此称呼您为大超师,并无他意。
  刚才忽然想到,这么高的分布电容,可能和我的随意操作有关,这个牛包我是分段绕的,这次没有象以前那样中间放隔板,仅仅是绕一半后再“Z”回去,在绕另一段时这中间肯定会有重合过渡部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否发个乐潘1001的裸测方波图。

您好,乐潘单端1001的裸测方波图和漏感,电容参数来了。上面为初级输入端波形, 下面是8Ω端输出波形。还有我测过乐潘76×30推挽牛的漏感达250mH之巨,上机听感明显不如自养的好听,后来送人了。

乐潘1001单端1KHz裸测

乐潘1001单端1KHz裸测

乐潘1001单端A-分布电容

乐潘1001单端A-分布电容

乐潘1001单端10KHz

乐潘1001单端10KHz

乐潘1001单端20KHz

乐潘1001单端20KHz

乐潘1001单端A-漏感 B-3.87mH

乐潘1001单端A-漏感  B-3.87mH

乐潘1001单端初级电感

乐潘1001单端初级电感

乐潘1001单端B-分布电容

乐潘1001单端B-分布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看乐潘1001输出牛、初级电感超过了20H、漏感只有3.78mH,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做到的。还需要认 ...

问题就在这,而且还是层间,组间不垫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量要大,一是铁芯大二是匝数多,这超20H,铁芯己知就是匝数多,不过要看表是多少HZ去测的,频率不同 ...

刚才看了表的说明书,没有注明测试频率的。仅说“此表不能用于测量电感的品质因素,同一电感量存在不同的阻抗时测得的电感值不同”。看来你说的有道理。
  还有请教你一事,看你的图片中有用王字骨架的,你有没有觉得:用王字骨架的比不用王字骨架的漏感稍微大一点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感量要大,一是铁芯大二是匝数多,这超20H,铁芯己知就是匝数多,不过要看表是多少HZ去测的,频率不 ...

苏兄的电感电容表,应该是120Hz,有示波器,测一下就知道了。

根据初级420欧的电阻值,EI66*33铁心,我推过初级匝数应该在3780匝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看了表的说明书,没有注明测试频率的。仅说“此表不能用于测量电感的品质因素,同一电感量存在不同的 ...

论坛有人评论过超人兄的“王”字输出牛绕法,大意是让他单测一臂与次级的漏感。而不是双臂对次级漏感。这个超人兄最有发言权。

测量电感,还可以使用传统的方法。

还有“大孔景元”对输出牛电感量测量的方法,我认为是可行的。

网友K:
输出牛3+2或4+3绕法都是减小漏感,但会增加分布电容。漏感的缺点是降低高音频输出,分布电容的缺点是旁路高音频(相当于在初级并联了1/2容量的分布电容),相对而言漏感的衰减高音频作用大得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看了表的说明书,没有注明测试频率的。仅说“此表不能用于测量电感的品质因素,同一电感量存在不同的 ...

估计是1kHZ,100HZ与1KHZ表测出来的电感量是有区别的,如果某牛电感量超出常规,就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我上面的44铁芯我可以做到180H。
王字骨架我是用来绕推挽的,没绕过单端。单端就用常规骨架。

网友E:
引用 网友K:
输出牛3+2或4+3绕法都是减小漏感,但会增加分布电容。漏感的缺点是降低高音频输出,分布电容的缺点是旁路高 ...

漏感的缺点是降低高音频输出,分布电容的缺点是旁路高音频(相当于在初级并联了1/2容量的分布电容),相对而言漏感的衰减高音频作用大得多。

“分布电容的缺点是旁路高音频”,请教一下,这个旁路高音频,什么意思,怎么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K:
输出牛3+2或4+3绕法都是减小漏感,但会增加分布电容。漏感的缺点是降低高音频输出,分布电容的缺点是旁路高 ...

分层越多漏感越小,但分布电容越大,漏感越大降低高频输出,分布电容大也是降低高频输出的,你分析的有道理。

不过B+3到5百伏的小功率输出牛的漏感影响大于分布电容的影响,因为小牛分布电容相对小B+也低。

但是B+1千伏或以上的大功率胆机输出牛分布电容对高频的输出幅度影响是很大的,满功率高频输的影响可以说让人不相信,

所以说我上面44铁片的输出大牛4·5nF的分布电容还要想办法降低。

网友:
漏感和分布电容都会使高频衰减,有的以漏感为主,有的以分布电容为主,具体情况与变压器初级阻抗有关,而不是与电源电压有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苏兄的电感电容表,应该是120Hz,有示波器,测一下就知道了。

根据初级420欧的电阻值,EI66*33铁心, ...

不用示波器,这样测应该可以吧,100HZ,120HZ,1KHZ,10KHZ。我用下来感觉120HZ多余,不过厂家放120HZ挡肯定有道理,我们用是大小众了。

网友L:
相当欢迎用实做后结果发帖,经大家讨论后就能基本形成共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相当欢迎用实做后结果发帖,经大家讨论后就能基本形成共识。

是的应该是这样有理有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层越多漏感越小,但分布电容越大,漏感越大降低高频输出,分布电容大也是降低高频输出的,你分析的有 ...

   说得有道理,难怪我8.27nF(漏感1.9mH)的分布电容与3.02nF(漏感2.5mH)分布分电容的两只牛,在听感上觉得无差异。这是否说明了对于小机,我指6P14, 15 ,6P1, EL84, 4P1S, PCL86等之类机, 较低B+的胆机来说,虽然分布电容与漏感是判断高品质牛的两项重要指标,是保证高频频响前提,但在实际听感中,只要此二个数值不是在极大的情况下,并不影响实际听感,也就是说有影响,但不是很严重,所以不必刻意追求指标,更多的是心理上的宽慰和舒坦。当然能够尽力做得越小越好,并且首选控制漏感优于控制分布电容。
  问你王字架的事,源于我一般绕次级只重视线径,对于紧密度,是否刚好绕满二层并不注重,这次8.27nF牛的次级我是有意注意这二个方面,基本尽力做到了,且不论分布电容,就漏感来说,做到了前所未有的1.9mH,所以我想,当使用王字骨架时,人为地在骨架中间留出了一道缝隙,与紧密度背道而驰,这是否为增加漏感值呢?
  说得不对之处,望老师们轻拍,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L:
相当欢迎用实做后结果发帖,经大家讨论后就能基本形成共识。

这是最近绕的一对10K:8推挽牛,铁芯是EI66*33,是按照图上的绕法绕的,前两张图片是严格按照图上接法绕的。后面两张图片,由于是先绕,绕好以后发现第三层初级需要反绕,没办法只好把按下面进,上面出。按理来说,两臂直流电阻不应该相等的,实际上阻值完全一样。第二个牛严格按照图上绕法和接线,测试图片的前两张就是这样的波形,两臂电阻有正常的差异,看两臂的波形变化不匀称。

不知道是绕的问题,还是接法问题,容易解释这种现象不容易。或者这种失真,叫什么失真,交越失真?

测试方法就是普通的裸测,初级每壁串5.1K电阻,次级接8欧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得有道理,难怪我8.27nF(漏感1.9mH)的分布电容与3.02nF(漏感2.5mH)分布分电容的两只牛,在听感 ...

王字骨架绕单端没做过,没有发言权,不能乱说。

我为什么要建议你试验的输出牛要上机实测,就是要了解各项数据对整机输出的影响,做到心中有数,有改进的方向,不然的话试验白试了,因为输出牛最终要上机实测为准。我试验的大、小、单端、推挽的输出牛都是有各种机器,上机实验实测过的,所以我自己绕的输出牛只要简单裸测看一眼就可以了。可能他人不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苏兄的电感电容表,应该是120Hz,有示波器,测一下就知道了。

根据初级420欧的电阻值,EI66*33铁心, ...

估计0·15线径。

网友L:
引用 网友E:
这是最近绕的一对10K:8推挽牛,铁芯是EI66*33,是按照图上的绕法绕的,前两张图片是严格按照图上接法绕 ...

有没有电桥或电感表,如有就能很方便地知道接法是否正确。按图看好象次级有一组反接,是不是尾起始反绕?还是画错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漏感的缺点是降低高音频输出,分布电容的缺点是旁路高音频(相当于在初级并联了1/2容量的分布电容),相 ...

分布电容本质上相当于并联在初级绕组上的电容(4+3相当于有3个基本相同的小分布电容,测量值为3个小分布电容之和)。初级绕组为电容一端,次级绕组为电容另一端(次级阻抗较小可以认为两端都接地),与直接并联的电容不同之处是3个小分布电容之一两端的音频电压最高,小分布电容之二两端的音频电压为1/2音频电压,小分布电容之三两端的音频电压为0,平均值是1/2音频电压,所以对高音频的实际旁路作用相当于1/2容量的电容(分布电容也可理解为N个小分布电容,两端音频电压从最大递减至0)。
大多数输出牛漏感对高音频的衰减比分布电容大得多,漏感与初级绕组的负载阻抗有关,与电压无关,良好的输出牛漏感不大于初级电感量的千分之二(此两項均应用频响指标的高端频率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分布电容本质上相当于并联在初级绕组上的电容(4+3相当于有3个基本相同的小分布电容,测量值为3个小分 ...

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当初级电感为18H时,漏感在3.6mH之内均可视为良好? 这是单端情况下, 那末如果是推挽, 又是以单臂还是双臂的电感量来判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没有电桥或电感表,如有就能很方便地知道接法是否正确。按图看好象次级有一组反接,是不是尾起始反绕? ...

有电桥,具体怎么测试?

图上确实有一组是起始头和尾,有内外区别。这张图的作者应该是故意这样接的,应该有用意。

我的次级是两个满层,起始和结尾都在一侧,如果真的是这样,只能重新拆了重绕了,因为两个输出变压器,次级的起始和结尾都是一样的绕线方法,没有反绕。

网友:
引用 网友K:
分布电容本质上相当于并联在初级绕组上的电容(4+3相当于有3个基本相同的小分布电容,测量值为3个小分 ...

多谢,受教了。

稍微引申一点,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是次级夹次级,相对于初级夹次级,前者分布电容会大点,漏感会小点。后者相反,分布电容稍小,漏感稍大?

网友:
这是本论坛关于乐潘1001的一篇文章,里面测试的内容不少,唯独没有关于初级线径的测试。

我觉你说的是有道理的,如果初级线径是0.15,那么绕制就不会太困难。不过好像使用0.17,不垫纸,也是能够放进线包里面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068327

网友:
羡慕~牛绕的精透精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是最近绕的一对10K:8推挽牛,铁芯是EI66*33,是按照图上的绕法绕的,前两张图片是严格按照图上接法绕 ...

这个绕组的结构排列图画的有问题,也想不起来在哪个场合画的了,检查了一下我电脑里面存的资料,好像没有这一张图,估计是有人利用我发过的图进行了修改,,,,,,一般来说反接的绕组要标明,避免误接。

网友M:
刚才看到本论坛两位烧友,测量乐潘1001输出牛初次级电容大小,70多nf和1点多nf,怎么会相差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按你的预估3870匝,0·17放进去很危险,根据电阻值400多欧是0·15的可能性多一点。
这还没考虑到 ...

我曾用0.15线在1001出线端上比试过,明显比0.15粗,但阻值却比我3000匝的高,估计是浸漆后导致误判。1001从阻值430左右(我实测在425Ω上下),过流60mA来看,会不会是用的0.14线,电流密度取的4,这样匝数(3600左右),电感,载流均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绕组的结构排列图画的有问题,也想不起来在哪个场合画的了,检查了一下我电脑里面存的资料,好像没 ...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2&page=3

这张图出自您帖子里面41楼,海河版主修改的,海版主绕牛理论非常丰富,有些也是看不懂,没有更多理论,只能照做。

因为两个牛两臂直流电阻因为松紧不一致,导致一个刚好两臂相等,另一个阻值不一样,具体多少忘记了。心里一直有疑问,会不会是绕制的时候工艺有区别,才导致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M:
刚才看到本论坛两位烧友,测量乐潘1001输出牛初次级电容大小,70多nf和1点多nf,怎么会相差这么大?

    这个我也说不明白了,虽说仪表有个体差,但也不致于相差这么大,不瞒你说我也是个假洋鬼子,正在向老师们学习阶段。具体请“小小超人胆”“zhke”等老师们来为你释疑吧。抱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羡慕一推挽机的功率放大器原理辩论的口沫飞浅。

俺都说了那是喝高了,你还笑话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试不准,要用这工具测,漆包线用打火机烧一下。

看来是有必要去买个千分卡了。想听听你对此图的个人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M:
刚才看到本论坛两位烧友,测量乐潘1001输出牛初次级电容大小,70多nf和1点多nf,怎么会相差这么大?

你次级的0和8欧端有没有连接?

短路和不短路,测出来的电容值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图没绕过,太复杂P1从一层到三层四层五层又跳到二层,P2从二层到五层四层三层又跳到一层(磁场混乱)没绕 ...

我也没绕过,太复杂了。它的特点是每臂用半爿牛,而且线包跳上窜下,不知有人搞过没有?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当初级电感为18H时,漏感在3.6mH之内均可视为良好? 这是单端情况下, 那末如果是推挽 ...

如果是单端,初级电感量在18H(100Hz时的测量值)时,次级漏感在36mH(20KHz时的测量值)以下时已属良好,18mH时已属优秀。
如果是推挽,应以单臂电感量与单臂漏感判断优劣,测试频率同上,千分之二以下为良好,千分之一以下为优秀。

网友K:
根据61楼的分析,为兼顾分布电容和窗口利用率,建议按下述方法确定初次级绝缘垫纸(以初4夹次3为例)。
从靠近铁芯的初级冷端开始的1/4绕组与次级绕组、次级绕组与另一个1/4初级绕组垫1*0.05电缆纸,第二个次级绕组的上下各垫2*0.05电缆纸,第三个次级绕组的上下各垫3*0.05电缆纸(最外部为靠近初级热端的1/4绕组)。次级绕组采用三组并联(同名端合併)可以降低漏感。
这样处理后分布电容虽然降低有降,但衰减高音频的等效电容将下降一倍以上,原理见61楼。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是单端,初级电感量在18H(100Hz时的测量值)时,次级漏感在36mH(20KHz时的测量值)以下时已属良好 ...

谢谢!明白了。
  现在问题是我这表肯定是在某一固定频率测试,并且还不知道频率多少?所以测值只能纵向比较,自己掌握个大概,与实际数值还有很大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K:
根据61楼的分析,为兼顾分布电容和窗口利用率,建议按下述方法确定初次级绝缘垫纸(以初4夹次3为例)。
从 ...

您的意思是:以次级为基础,从内第一组垫0.05一层,第二组垫0.05二层,第三组垫0.05三层,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分布电容可不能片面理解为初级与次级间的电容,除了级间,还有层间、匝间、线包与铁芯间的电容。

分布电容确实包括很多,但对初级高音频起衰减作用的主要是初次级构成的电容。简单的原理,旁路而已。

网友K: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以次级为基础,从内第一组垫0.05一层,第二组垫0.05二层,第三组垫0.05三层,是这样理解吗 ...

是的,但必须保证近热端(接屏极)的绕组在最外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绕法是两边交叉,不跳跃。王字骨架。FU19推挽机,输出变压器王字骨架。

你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的,但必须保证近热端(接屏极)的绕组在最外侧。

简单地讲就是:内接B外接P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地讲就是:内接B外接P了?

对!其实反过来也可以,即外B内P,但必须保证采用三层垫纸的初级接热端(P)。

楼主:
引用 网友K:
根据61楼的分析,为兼顾分布电容和窗口利用率,建议按下述方法确定初次级绝缘垫纸(以初4夹次3为例)。
从 ...

再麻烦你一下,假如次四夹初三的话,能否这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分折到位,最主要的是初级与次极形成的电容为主,其他的都可忽略不计。电容越大高频衰减越多。

如果分布电容主要考虑初次级间电容而忽略其他,那次级对地悬空是不是就可以完全避免这种分布电容的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初级就是这样排例的,一边正绕,一边反绕。

至今我还没实习过反绕,一见反绕就害怕,一是太烦了,芯子要取进取出,二是又恐弄错了同名端,归根结底还是心中无底没有把握。一个字“难”!

网友K:
引用 楼主:
再麻烦你一下,假如次四夹初三的话,能否这样?

原则上三组均分(500*3)是最合理的,不清楚400+700+400的优点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原则上三组均分(500*3)是最合理的,不清楚400+700+400的优点是什么?

  优点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见有人这么做过,比如下面这个,据说是日本人绕法,所以我就自作聪明,臆想这样排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分布电容主要考虑初次级间电容而忽略其他,那次级对地悬空是不是就可以完全避免这种分布电容的影响了 ...

次级对地悬空仍有可能构成高音衰减(旁路)通道,流向为初级近热端绕组—次级绕组—初级近冷端(B+)绕组,实际是从热端至次级至冷端无级递减旁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绕反绕芯子不动,都正绕芯子要动(反转),各人习惯,我都是正绕动芯子。掌握规律绕多了熟炼工而己。

  我见你08年的贴子里说反绕不动芯子的嘛,怎么改过来动芯子了?这几天正在琢磨采取哪种方式绕一对自认为较满意的推挽小牛,搜集了几种论坛上佳作,有点眼花缭乱,你给指导指导,或者索性你下发个你绕的结构图,我照搬就是了。过几天看来又得买漆包线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见你08年的贴子里说反绕不动芯子的嘛,怎么改过来动芯子了?这几天正在琢磨采取哪种方式绕一对自认为 ...

我看你目前非常热衷于用“王”字骨架绕推挽啊。

如果没有更多资料,不妨以上类型都绕一下,然后做个总结,这样最全面。

费用方面,可以采用铜线以旧换新,本地10元一公斤,EI66绕一个用不了0.5公斤,也就5块钱,剩下就是手工了。当然各地区可能会有点区别,或者是否可以找到专门卖漆包线的。

你图片上面的结构我没绕过,不知道好坏,不过下面有人讨论,可以看看。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 ... page%3D2&page=1

下面是一篇关于推挽输出变压器设计的讨论,也有中文版,有意看了,我就压缩发一下,其实这个在下面那个论坛也能找到。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 ... p;extra=&page=1

下面图片是截图,也是讨论的推挽输出变压器,原帖实在是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你目前非常热衷于用“王”字骨架绕推挽啊。

如果没有更多资料,不妨以上类型都绕一下,然后做个总 ...

谢谢茹总的指导!mm的帖子我化了一个多小时读完了,要领会还得多读几次呢?
    我是在向大家们请教推挽牛的绕法,希望得到更多高人的指点。原因是我觉得我的86推挽在总体上不及86单端的解析力好,也就是耐听度不及。所以想尽力改善改善。 因为有人说,推挽做好了应该比单端好听,我就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示波器,这样测应该可以吧,100HZ,120HZ,1KHZ,10KHZ。我用下来感觉120HZ多余,不过厂家放120HZ ...

刚才测了电感表的频率,你分析分析,我不懂。

网友N:
引用 网友C:
不用示波器,这样测应该可以吧,100HZ,120HZ,1KHZ,10KHZ。我用下来感觉120HZ多余,不过厂家放120HZ ...

LCR表有100Hz档,又有120Hz档,是给电解电容测试用的。
外国市电60Hz,整流后是120Hz脉冲,电解电容参数要求在120Hz频率测量。国内则是100Hz测试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N:
LCR表有100Hz档,又有120Hz档,是给电解电容测试用的。
外国市电60Hz,整流后是120Hz脉冲,电解电容参数 ...

请教一下,这种电感电容表,与其他有点不一样,主要用途是什么?

下面测试的频率,是电感档20H这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328HZ,测测其他挡,或者测测电容档。
单一频率的。

  除200uH档是1.2khz外,其他档多是328Hz。电容档测不出频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这种电感电容表,与其他有点不一样,主要用途是什么?

简单讲,你这种电感电容表的测量原理,跟LCR表完全不一样,抛开这些,单从使用结果来说:

电感电容表,只能测量主参数(测电容,电容量就是主参数,测电感,电感量就是主参数),测试频率一般是固定的

LCR表,测量结果,除了有电容/电感/电阻/阻抗等主参数之外,还有D(损耗角正切)/Q(品质因数),ESR(等效电阻),θ(相位角)等副参数,供品质检验使用。而且还有多种测试频率可供选择,多数都能调节测试电平。

如果你不需要副参数,使用电感电容表就够了。

LCR测试输出牛,可以测试电平、频率可调是最大的优点,副参数貌似没用,测电感量用100Hz和1KHz,测漏感和初次电容用10KHz,比较合理。唯一短板是测试电平低,手持表一般0.6V,台式机一般在2V,这个测试电平,还是远远没有达到实际工作的状态,测量结果可参考性大打折扣。
你看乐潘牛的参数都是用5V的电平测试,应该更加真实。。。但是爱好者买回来用0.x伏的仪器测试,结果差异可想而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可以的测出频率和电容量

  你的好东西表呀,福禄克一般谁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胆机就靠这两个表外加一个信号发器一个示波器,不然的话对我来说做不好。

所谓欲工其事,先利其器一点都不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胆机就靠这两个表外加一个信号发器一个示波器,不然的话对我来说做不好。

      还有一事甚是不解,仍是关于那个8.27nF的。老新两个输出牛我是一样绕法的,差异仅仅一个是66×32,另一个是66×40,前者用的是薄如蝉翼的电容纸(旧电容里拆出来的),后者使用的是普通薄纸,怎么两个的分布电容会差別很大?真的想不明白。
图发错了!应该是这个。

66×32用电解电容纸

66×32用电解电容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去找一个8nF簿膜电容,拆开看看绝缘卷纸多厚,能做的如此小,不就是与绝缘纸有关吗,你的输出牛垫的是 ...

目前状态是电容纸的在4.13nF,而普通纸的是8.27nF,按理电容纸电容应大于普通纸的,而结果却是相反,这就是我的困惑之处。这种电容纸强度满高的,不象薄膜那样软绵绵的,用火烧了一下,象植物纤维类的。边缩倒好办,加宽2-3mm就行。
  说说而已,反正下一牛肯定用0.05电缆纸了。

网友:
小白不懂就问:初次之间的电容,不是分布电容吧?我觉得是B和P两线之间的电容才是分布电容
初次之间的电容很好控制啊,加厚绝缘层就变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可以的测出频率和电容量

我也有这款LCR表,还是不错的,稳定耐用
测试57x30小输出变压器的初次级之间电容

测量初级电感量

网友N:
我的这个小输出牛,电感量很小,当时绕来准备做乐器功放,地摊测试的时候,听了一下歌,居然也还行,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的这个小输出牛,电感量很小,当时绕来准备做乐器功放,地摊测试的时候,听了一下歌,居然也还行,哈哈

层次感挺好,只是大音量时可能会力不从心。我也喜欢小的东东,14买不起,我用15三接听。第一次见到这里能发视频,你厉害了,我不会。6N4屏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试试无妨,找到适合自己做法的是最好的。

这个推挽输出牛GE型铁心22X33,初级3600匝,次级100匝, ...

那窗口允许我就用二层0.08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层次感挺好,只是大音量时可能会力不从心。我也喜欢小的东东,14买不起,我用15三接听。第一次见到这里能 ...

音量完全取决于音箱的灵敏度。我的是8寸三分频90dB的古董音箱,客厅听歌完全足够,低频居然也有(手机录音体现不出来),这个地摊胆机3.7W的功率令我感到意外,从此走上玩胆的道路……

关于视频:
论坛不能直接发视频,只能帖上链接,我的视频是发在“西瓜视频”个人帐号里的,把链接回复到帖子里,帖子里就可以直接点开播放了
打个比方:
类似于你在斗音看到好看的视频,转发某个群里,别人在群里可以直接点击播放,其实视频还是在斗音。不知道这样描述是否能理解?

网友N:
引用 楼主:
层次感挺好,只是大音量时可能会力不从心。我也喜欢小的东东,14买不起,我用15三接听。第一次见到这里能 ...

6N4屏压大约在120V左右,太久忘记了,现在也无从考证,听完歌录完视频就拆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6N4屏压大约在120V左右,太久忘记了,现在也无从考证,听完歌录完视频就拆散了……

有水平! 我4P1S单端用的也是6N4前级,电流和你差不多,但屏压比你高,在143V左右。还请教一下,以前那个23img图床的软件很好,怎么现在用不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水平! 我4P1S单端用的也是6N4前级,电流和你差不多,但屏压比你高,在143V左右。还请教一下,以前那个2 ...

屏压高应该更好听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分层越多漏感越小,但分布电容越大,漏感越大降低高频输出,分布电容大也是降低高频输出的,你分析的有 ...

第一句话是不是说反了?

分层越多分布电容越大的话,就不用分来分去费这个劲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第一句话是不是说反了?

分层越多分布电容越大的话,就不用分来分去费这个劲了

他要表达的意思是对的,有点有词不够准确。

准确的说,应该是分段越多,电容越大,漏感越小。通常初级分段小于等于4段,再多的话没有多大意义了。

2夹1肯定好于不分段,3夹2肯定好于2夹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共同交流就好,我也不太懂在学。初次电容叫分布电容我也不知道怎么个官方叫法 ,反正都这么叫习惯了。这 ...

小小超人胆坛友,关于变压器电容的权威文档(测试方法)找到了,您可以参考一下:
(注:摘自《新编电子变压器手册》)

网友:
本帖测试的都是第二项,绕组间电容!这个是最容易测量到的。对铁心电容也是同样方法测试。

唯独最重要的初级“分布电容”,本帖里面并没有测量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要表达的意思是对的,有点有词不够准确。

准确的说,应该是分段越多,电容越大,漏感越小。通常初级 ...

层和段不是一个概念的呀,是不是很多人把分层和分段搞混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