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求助电子管加磁棒天线

楼主(2024-02-15):
最近本人偶得电子管收音机红灯711-2一台,海燕D322一台,美多652-3-10A一台,没想到产自60年代的美多居然还能几个台,但是产自70年代和红灯和80年代的海燕居然收不到台了,但是拾音正常,清晰洪亮,所有管子都能点亮没有任何问题,现在就想折腾一下给红灯和海燕加个磁棒天线,但是本人小白一个,啥也不懂,各位帮忙指点一下,什么初级次级的听不懂哈,拍的照片我标好数字了,就请告知一下哪个数字连哪个数字就行了,感谢感谢,如果有合适的磁棒尺寸或者缠绕圈数一并告知【抱拳】【抱拳】

网友A:
海燕和红灯打到短波或中波有杂音没有?一般来说,短波不必加磁棒。如果短波用一根2米左右的细软线,平铺在桌子上搭到窗台上,吊到窗外,基本就能收到台。中波也隐约能收1-2个强台。在这个基础上,说明电路好的,再考虑加中波磁棒。
如果波段开关打到短波或者打到中波,连杂音都没有,先要检查找到问题,才能进行下一步。

网友:
1.2头不用,用3.4头

楼主:
34头接机芯的哪两个头

网友B:
红灯和海燕收不到台了,这故障不是那么简单,折腾一下给它们加个磁棒天线,也不可能收到台,把它当摆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灯和海燕收不到台了,这故障不是那么简单,折腾一下给它们加个磁棒天线,也不可能收到台,把它当摆设吧。

但是拾音都正常,清晰洪亮,所有管子都能点亮没有任何问题,红灯的滤波电容失效了,也给换过没有嗡嗡声了

网友:
打理波段开关。

楼主:
喷过95%的酒精反复转动过了

网友:
按部就班,从检波开始向前一级一级地检查。不要乱来,那不是好方法。

网友:
查一下各点电压!及各种线圈有没有断路。慢慢仔细来。应该比晶体管外差机容易恢复。

网友C:
        看来低放部分正常,但如果中放部分有故障你加上磁棒天线也不会收到台,还是按部就班地排除故障,收音正常了再谈加磁棒天线的问题吧,不然越弄越乱就更不好修了,目前看两台的天线部分应该没问题,没看到中周和下面内部接线部分,无法判断是否中周已调乱。

网友:
拾音正常,说明低放正常,低放前是检波,中放,混频,你需要一级一级检查。修收音机,还是需要一些最基本的电子管收音机知识,但是,这些都不难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低放部分正常,但如果中放部分有故障你加上磁棒天线也不会收到台,还是按部就班地排除故障,收 ...

老师帮忙看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低放部分正常,但如果中放部分有故障你加上磁棒天线也不会收到台,还是按部就班地排除故障,收 ...

图片已上传,老师帮忙看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燕和红灯打到短波或中波有杂音没有?一般来说,短波不必加磁棒。如果短波用一根2米左右的细软线,平铺在 ...

有杂音,我回头用抽出的网线试一下,我那台美多就是用网线搭到阳台跟前就能收到台

网友:
如果连“按部就班”检查都未能了解,别人很难插手帮忙的。如果拾音后(即低放部分)正常的话,那么
检查步骤:1.检波、中放、变频电子管是不是都正常?灯丝是不是都亮?屏极电压是不是正常?
               2.从检波开始向前面检查各级是否工作,只要手拿螺丝刀去碰触栅极看有没有反应就知道了。(我当年连万用表都没有,只靠这些土办法)。
               3.发现哪一级不能工作再查具体的原因:断线?零件坏了?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必要的书还是要看的,建议看看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已上传,老师帮忙看一下,谢谢

        从内部来看中短波振荡线圈也很好没有缺失,目测内部没有明显缺失元件或者脱焊的地方,很正常,接下来要用测量电压等办法,排除故障,修理收音机真的需要潜下心来认真一步一步地学习,总是依靠别人来帮忙,人处两地很难帮到你。

网友A:
我先找找图纸,有图纸好说话:
红灯,应该是在你的图2脚和567哪个看不准,反正就是这个白瓷微调电容的两端并联,把一根和原来线圈连的纱包线拆掉。

海燕,有个加磁棒的图纸,但是你要实物图有点搞不准,要对着实物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先找找图纸,有图纸好说话:
红灯,应该是在你的图2脚和567哪个看不准,反正就是这个白瓷微调电容的两端 ...

红灯的将磁棒线圈(5OT左右)接在1号和4号位置,海燕的接在2号和5号位置,也就是中波可变电容器并联的微调补偿电容!红灯与海燕的微调电容位置不一样!
只要收音机拉长机內天线,能收到短波电台,说明收音机工作是正常的,就不要再乱动其余地方!放心加磁性天线就可以了!磁性天线小线圈不需要加!但原线圈要断开!

网友E:
楼上的方法正确,观点精辟,其它地方不用动了,如果加磁棒收不到台,再反复转动波段开关100次。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10231&extra=

楼主要干的和我前阵干的差不多,我是量出之前的天线线圈的电感量,然后找个棒弄线圈到一样多就上去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找找图纸,有图纸好说话:
红灯,应该是在你的图2脚和567哪个看不准,反正就是这个白瓷微调电容的两端 ...

感谢感谢,这么详细的图文,让您受累了 ,这两天一上班有点忙了,今天周末了,晚上再折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灯的将磁棒线圈(5OT左右)接在1号和4号位置,海燕的接在2号和5号位置,也就是中波可变电容器并联的微调 ...

好的,这两天一上班有点忙,今天周末了,晚上没事再折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方法正确,观点精辟,其它地方不用动了,如果加磁棒收不到台,再反复转动波段开关100次。

100次,可以可以,明白了,意思就是接触一定要好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