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绕个振荡中周,想知道要多少圈,是是从哪个脚开始绕

楼主(2024-02-15):
收音机就缺一个中波振荡中周,是袖珍机,用的是223p双联。学了收音机好多知识,想绕个振荡中周,检验下自己的水平。谢谢。

网友:
请参考超版“求知无足”的:超外差式中波收音机变频级几个线圈的绕制方法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36938&extra=

网友:
        在变频级使用的就叫做振荡线圈,而在后面中放级使用的叫做中周也叫中频变压器,商品振荡线圈跟中周是成套的,而且外形也是相同的,但因为用途不同功能不同,型号也不同,所以振荡线圈跟中周不能混淆。

网友:
与CBM223P可变电容配套的振荡变压器,收音机教学套件里的振荡变压器磁性材料与LTF-2-3的不一样,收音机教学套件的振荡变压器只要100匝就可以与60pF谐振在正确的频率,如果用LTF-2-3磁性材料,那就要绕120以上。
这里我只说收音机教学套件里的振荡变压器:谐振绕组7+93,变频管集电极绕组11.5,绕法是先绕变频管集电极绕组,再总谐振绕组接地脚开始绕7匝,抽头接变频管发射极,再按相同方向绕93,尾端接可变电容振荡连。教学套件里的振荡变压器,为了让变频管工作电流对振荡幅度的影响,抽头位置和集电极绕组都比较多,这会造成振荡回路品质因数下降,振荡波形变差,如果变频管采取稳定集电极电流的措施,那么可以将谐振绕组改成3+97,变频管集电极绕组减少到5.5。

网友:
群里有老爷子的帖子,很详细,可以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