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所有程序部分不见了,请教如何解决?

楼主(2024-02-15):
不久前,发现台式电脑win7系统点击"打开",发现所有程序中系统工具等部分不见了,管理工具只是空有名目,如下图,请教论坛中老师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这个只能重装系统了吧,或者单独下载工具

网友B:
不排除不小心“按着”然后不小心移到其他文件夹里面。
不排除右击然后删除。
不排除右击打开所在文件夹,然后删除里面其他文件夹
不排除某些程序修改注册表
不排除有人运行过组策略gpedit.msc

不过也没啥大问题,开始菜单里面的都是快捷方式而已,自己逐个重新拉回来也行。

网友C:
重装系统是使用电脑的必备

网友D:
如果知道这些工具的目录,可以去打开看看程序还在不在,如果不在,那就没办法了,只能重装,如果还在,创造快捷方式放到菜单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排除不小心“按着”然后不小心移到其他文件夹里面。
不排除右击然后删除。
不排除右击打开所在文件夹, ...

谢谢回复分析,我琢磨琢磨。图中的方法使用过了,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知道这些工具的目录,可以去打开看看程序还在不在,如果不在,那就没办法了,只能重装,如果还在,创造 ...

谢谢回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重装系统了吧,或者单独下载工具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装系统是使用电脑的必备

谢谢回复!

网友E:
有两种情况会发生这种现象,①是硬盘有坏道;②是系统被病毒感染.解决的办法①是扫描硬盘看有没有坏道,有坏道想法处理,系统被病毒感染只有重装系统为最好.

网友:
是不是被一键清理掉了

网友F:
可能原来管理账号被删除还是怎了,现在你登录的是另外一个账号,如果系统正常,那就手工安装需要的软件,如果系统不正常,既然已经这样了,重新安装下

网友:
360?

不懂的我
喜欢格机重装, W7也很快, 重装主要是干净,如是360等作妖?花很多时间搞定后,会再出现的。

杀毒软件?
不少就是系统工具+流氓
当然先要干掉正版的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确实怀疑是360安全卫士捣乱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两种情况会发生这种现象,①是硬盘有坏道;②是系统被病毒感染.解决的办法①是扫描硬盘看有没有坏道,有坏道 ...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原来管理账号被删除还是怎了,现在你登录的是另外一个账号,如果系统正常,那就手工安装需要的软件,如 ...

谢谢回复

网友G:
重新装个win7稳定系统避免再度丢失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重新装个win7稳定系统避免再度丢失程序。

谢谢版主回复

网友H:
如果您兴趣,可以试试系统恢复控制台。网络上介绍其使用方法也很多。只是操作有点麻烦。反正我是用这个方法恢复过好几台

网友I(2024-03-19):
非常有可能是登录错账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您兴趣,可以试试系统恢复控制台。网络上介绍其使用方法也很多。只是操作有点麻烦。反正我是用这个方法 ...

谢谢您的回复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I:
非常有可能是登录错账号了

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