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德3400求救

楼主(2024-02-15):
海淘回来时频率盒显示正常  后来交流档位 频率计闪一下就不亮了 好像要关闭等会还是闪一下  电池供电表头没有电压指示 使用一段时间后 等表头电压指示正常显示正常 今年放假回家 直接不亮了 频率盒 插头有频率输入 12v供电 望大家在电路图上 标注一下表头的位置 和维修思路

楼主:
手机不好上图 望大家谅解

网友:
不显示多是供电部分原因,从供电侧一点点查,应该能解决掉

楼主:
好的 先检查一下

楼主:
希望大家 标注一下表头在哪

楼主:
谢谢啦 找不到位置

楼主:
还有就是电池盒的三个弹片 是干什么的

楼主:
封贴 故障点找到 就是这个开关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