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冷门的问题:五个脚趾头是怎么命名的?

楼主(2024-02-15):
只知道手指头是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拇指
脚趾头只知道的大脚趾,小脚趾,其它3个怎么命名?

网友:
就把指换成趾,可能也没人来计较命名不正确。

网友:
童谣中是这么说的;大拇哥,二拇姨,高三姐,王秀英,逮着个小拧拧。

网友:
大拇趾。二趾,三趾,次小趾,小趾

网友:
五个脚趾的名称分别为拇趾,以及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脚趾。
度娘查的。

网友:
大脚哥 二脚弟 三小人 李四贵 小妞妞

网友:
第一个脚趾,称为拇趾或大脚趾;

第 2 个脚趾,称为 secundus 或 depasus;

第三个脚趾,称为 tertius 或 centrus;

第 4 个脚趾,称为 quartus 或 pre-exterius;

第 5 个脚趾,称为 quintus 或 exterius,更普遍的是小脚趾。

网友:
还真的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了

网友:
只有大脚趾和小脚趾,其他三个没名字,只有个序号

网友:
参照手指吧。

网友:
等您填补中华文化的空白了 比近年来出现的无聊扯淡型新词儿还有点实质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