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不能用数据线传输照片?

楼主(2024-02-16):
很多坛友手机摄影技术好,使用数据线将手机照片传入计算机应是常用操作之一。
有个事请坛友们帮助回忆一下。
前些年突然传,部分型号的小米手机不能用数据线传输照片,我身边有一人,居然被迫托人辗转求到美国国内一通信工程师,远距离接管他的小米手机进行专业操作,才帮他将手机照片传入计算机,听着有点吓人。
我感觉这个情况如果是真的,照小米手机的社会拥有量,会产生轰动的,但实际上并未轰动,但说有此问题的人一直在说。
真实情况如何?请坛友们帮助分析一下。
感谢!

网友:
华为也不能传,要不就是咱不会玩,我现在是用手机助手传

网友A:
手机充电线一头接手机,一头接电脑usb,电脑打开手机文件夹,就可以拷贝文件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充电线一头接手机,一头接电脑usb,电脑打开手机文件夹,就可以拷贝文件了啊

之前他们用小米手机都是这么传的,直到换了涉及的这个型号,再用这办法就无法传了。

网友:
俺用华为手机和荣耀手机,都是用手机助理传输照片和视频。可以用USB连线,也可以用WIFI无线连接。上传下载都很方便,还可以备份资料。

网友:
  实在不行就插个TF卡,将拍的相片放到TF卡上,再用读卡器转入电脑。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
我没有使用有问题的小米手机,我是想弄明白,小米手机会出现这么明显的性能缺陷吗?

网友:
不少手机默认是不能USB的

有些是要打开开发者选项中的USB(再选)

网友:
我是米粉,米3~米6~米8~米10~米12都用过,没有出现你说的问题,只需插上数据线,手机上打开传输文件就可以了,对了,电脑必须win 7以上系统,XP 视乎得装手机助手

楼主:
我认识的那个用户也是一直用小米手机,只有中间一个型号接数据线不能传照片,当时网上也见到有用户提此问题,也没见到有解决的办法。直到那个用户再换新型号小米手机,原有问题也没解决。
他的新型号小米手机可以用数据线传输照片。

网友:
8楼9楼的对,电脑要装手机助手,手机打开开发者选项,以前我也用这个手机助手,后来经常识别不了手机,就几乎没再用,现在用微信传输助手,这个有个不好是占用空间、走流量。

网友:
最好用原配数据线试试。有些杂牌数据线实际只是充电线,里面只有两根导线,根本无法传递数据。

楼主:
那位用户使用过多种小米手机,使用相同的数据线,只有这个型号有问题,当时网上曾有类似反映,但数量不多,后来也没有进一步消息。等换用新型号小米手机后没再发生这一问题。

网友:
什么型号的小米手机?

网友:
手机usb座和数据传输有关的焊脚虚焊了,就可能光靠USB数据线无法完成传输数据了,只能无线云流量转存或者蓝牙透传了

网友:
以前我是用数据线连上手机和电脑传递文件,现在电脑上安装了微信的电脑版,用微信的文件传输功能,在手机与电脑之间传递文件。需要传递文件时,一般都在家里,有WIFI不需要占用流量,且速度也不低,够用了。

网友:
如果是新出的120W快充手机,需要用原装的数据线,用第三方的数据线不支持传数据,只能充电,充电还是慢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