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种12伏的小灯泡

楼主(2024-02-16):
全新二手
山东省

这种小灯泡坛友们有没有。收20个。

12伏的。车机显示屏使用的。大小和3.5发光二极管大小。

网友A:
直接串联高亮发光二极管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串联高亮发光二极管应该可以吧。

空间有限不好处理

网友B:
淘宝搜索 汽车仪表灯泡,几块钱能买十个,还包邮,,, ,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C:
淘宝搜汽车仪表灯,这个是T3或者T4规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索 汽车仪表灯泡,几块钱能买十个,还包邮,,, ,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搜汽车仪表灯,这个是T3或者T4规格的

谢谢

网友:
你拍的不清晰,自己拍个清晰的,然后淘宝识图,基本可以找到

网友:
我都把这种改了,一个贴片LED就串一个电阻,省事亮度还好

网友:
你拍清一点看一下

网友:
用高亮led加限流电阻就可以用了  寿命长 效果好

网友:
玻璃管直径4MM长度8MM的可以吗?

网友:
马云那里有12vM3M5的各颜色的led

网友:
发光二极管本身就有高亮高压的,不用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