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里的有极性电解电容可以用无极性电解电容代替吗?

楼主(2024-02-16):
耐压、容量都相同的情况下,无极性电解电容可以代替有极性电解电容吗?有什么弊端吗?

网友:
各有优缺
有极性的声音特别

网友A:
这还用问吗?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用问吗?当然可以。

感谢回答!
我主要是想知道无极性的代替后有没有弊端,不懂这个呀
收音机里的轴向电解电容老了
某宝搜了一下
好多轴向无极性的电解电容也很便宜
不知道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事项

网友:
用无极油浸更好更完美,只要能装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解电容本身就有极性,用电解液维持氧化膜(真正的电介质)的存在,如果电压反了氧化膜就被吃掉,什么叫无 ...

我也不太懂
所以跑这里来问了
就下面图片里那种

网友:
有极性是不得已而为之。理想的电容都是无极性的,用好东西去替代差的东西,求之不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解电容本身就有极性,用电解液维持氧化膜(真正的电介质)的存在,如果电压反了氧化膜就被吃掉,什么叫无 ...

这类电容有两种称呼,无极性电解电容(Non-Polar Electrolytic Capacitors)和双极性电解电容(Bi-Polar Electrolytic Capacitors),俺觉前者更通俗而后者更准确。

网友:
参数相同的有极性电解电容、与无极性电解电容的体积相差很大!假如条件允许(板子能放得下、不计较费用)、无极性的当然更好。没有弊端。

20年前我处于“发烧”时期,组装功放板,全部的10uF交联电容都买的是进口的无极性电容,按当年的价格普通10uF电解电容0.1元左右,无极性电容记得是1.10元一支。

网友:
查了一下各家的数据手册,发现日系厂商(松下、化工、尼吉康、Elna、红宝石等)都是用 Bi-Polar 这个名称,德国的伍尔特选择了 Non-Polar,米帝的 CDE 比较狡猾,选择了同时使用二者。

网友:
对于收音机来说,电解电容对音质的影响基本听不出来(除非电容容量差别很大或漏电),采用无极性电容代替有极性的,只要耐压和体积允许,当然没问题,然后就是价格了,几毛钱和几分钱的区别

网友:
        无极性电解电容通常用在音箱分频器上面,价格比较高,虽然使用在普通收音机上完全可以,但觉得没必要。

网友:
无极性的电解电容esr稍微大一些,收音机里用应该无妨

网友:
尺寸大4倍,相当于2个2倍容量的有极性电解电容正接正或负接负串联,电机启动电容就是这种形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