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磨收音机

楼主(2024-02-16):
突发奇想,收个经典的二级中放收音机,换高放大晶体管。上示波器调试,再换发烧电容。经过精心打磨会不会使收音机更上一层楼,领跑其他收音机灵敏度。

网友:
想多了,电路结构,pcb布线这些你无法改变,单靠换几个元件就像性能明显提升,纯属痴心妄想

网友:
我觉得楼主的想法是有些问题的,收个经典的二级中放收音机,原设计都是按照老晶体管参数设计的,仅仅更换晶体管,参数肯定需要调整,那么阻容元件也得换,还要重新调整,调整的技术参数也不一定能达到原设计;还有老线路板和元件不耐烫,很可能在反复调整的过程中损坏。与其这样麻烦,还不如先保持原机不变,吃透设计思路,参照原机线路打板(反正有免费的,每月2次),买新元件焊接,验证设计原理,调试到所能达到技术参数,再与原机比较,再改进。经过几轮验证后,既学到了知识,也积累了经验,超过原机设计参数也不是不可能,再去配外壳,或用原机外壳,您会得到一台真正满意的收音机。

网友:
玩的就是心跳,建议试试看

网友:
AM的收音机,在山上或偏远地区还可以收听,如果在城市或居住较密集的地区,只能收到一片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一试

现在的二级中放收音机,比较经典的电路灵敏度能做到多好。

网友:
AM频响搁那摆着呢。绝对不会有质的提高

网友:
期待有奇迹出现,坐等分享成果。

网友:
上扫频仪调试,才能更上一层楼。

楼主:
总感觉联合设计的收音机灵敏度高,是不是锗管灵敏度高。

网友B:
而且AM的频响只有6-7KHz,不可能有质的提高。

网友:
细调标,肯定会有提升

换新电容也能略好,至于换发烧电容,那就省省吧,中波这频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AM的频响只有6-7KHz,不可能有质的提高。

AM的频响只有6-7KHz的一半。

网友C:
建议不要折腾,到头来会发现纯粹是浪费时间。

网友:
要提高灵敏度,变频、一中放静态电流0.6ma,二中放静态电流1ma,不必换高hfe的管子,联合设计主要靠这个提高灵敏度的(是灵敏度不是选择性)。

网友:
以前的收音机尤其是锗管的收音机,
放大倍数小,容易自激,
所以有折衷保守的地方,
现在管子好了感觉值得一试。

网友:
要是纯属实验不妨试一试

网友:
按照这个顺序:环境、天线、设备。
具体一点:室内不如窗台、窗台不如阳台、阳台不如楼顶、楼顶不如山顶。

改动设备里的那点线路想提升点灵敏度,微乎其微的作用。试试看随便弄个地摊机去山顶,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现在的收音机设计应该是比较成熟的了,弄新板子装一个吧。

网友:
过去资料讲,两级中放,调好了,短波经常可以达到30至40微伏的灵敏度,能达到一般的使用要求。

网友D:
增加一级调谐高放,使用三连可变电容器,是提高二级中放收音机性能(包括灵敏度和选择性)的不二法门。其他手段或许会有改善,但不会有太大的改观。

网友:
第二中放加合适再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加一级调谐高放,使用三连可变电容器,是提高二级中放收音机性能(包括灵敏度和选择性)的不二法门。其他 ...

现在哪里有带天线放大的收音机买上一个。也不是为了听,就为了多收广播的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再生是以前管子放大倍数太小,让20倍的管子能达到70倍放大能力的打鸡血的办法。现在的管子我买了一堆2N39 ...

再生除了提高放大倍数,还能提高选择性

网友F:
傳統的電路結構,加上BJT的共射電路結構限制,晶體管再怎麽替換都沒用。俺們早都替您實踐過了,省點兒勁換換新玩意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傳統的電路結構,加上BJT的共射電路結構限制,晶體管再怎麽替換都沒用。俺們早都替您實踐過了,省點兒勁換 ...

变频前面外加上一个微波场效应前置放大,会不会立竿见影,乌鸡变凤凰。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建议不要折腾,到头来会发现纯粹是浪费时间。

不断折腾其实就是学习的过程。不过在折腾的过程中,最好不断地看看书,总结总结才有提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频前面外加上一个微波场效应前置放大,会不会立竿见影,乌鸡变凤凰。

想得美,您會發現和加一個噪聲發生器沒啥兩樣。

网友:
这些做法有一定效果,但提升不大,要提高灵敏度加中放或高放有用,但电路调试也不易做到均衡,有可能满波段都是强台,掩盖弱台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断折腾其实就是学习的过程。不过在折腾的过程中,最好不断地看看书,总结总结才有提高。

关键是看看书,学习理论后,发现都是在折腾,纯粹是浪费时间怎么办?哈哈
年纪轻的话,还真的不如去学习单片机,PLC实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频前面外加上一个微波场效应前置放大,会不会立竿见影,乌鸡变凤凰。

你想多了,顶多从“乌鸡”变成“稍微肥一点的乌鸡”

你先要搞明白“无调谐高放、一级变频、二级中放晶体管收音机”的性能瓶颈在哪,才能有的放矢,电路结构一旦确定,其性能上限就是确定的,换更好的元件、用更好的仪器调试,只是让真实性能更靠近这个上限,不可能改变这个上限,所以乌鸡不可能变成凤凰,除非它本来就不是乌鸡,而是凤凰涂了锅底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