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管的型号问题

楼主(2024-02-16):
一个贴片三级管上面的丝印是WR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赶脚像稳压管,你照片这样只能能看到孤零零的一只管子看不到其他电路,很难判断的

网友:
Panasonic 2SD1820 仅供参考 自行核对

网友:
看图,自己对照一下试试!

网友:
上淘宝,搜索时填好丝印和封装,一般可以找到,不行去丝印网站。
http://www.smdmark.com/en-US/search/code?id=wr
实在找不到,对一下PCB,看元件具体什么作用,在配合万用表,去确认元件类型,然后考虑是否有合适的替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