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菜了!收音机外接电源极性接反了!

楼主(2024-02-16):
机器是晶体管的,机器插口芯是负极,我忘了外接电源插头正好和机器相反,直接就开机了,这可咋好!
目前喇叭嗡嗡响,调整电位器声音能随着变化,没有广播声了,转换到外接音源模式,也就是收音机功放部分和前面信号分开,依然是嗡嗡声,说明这个声音就是功放部分产生的,电位器过来信号,经过两个三极管逐级放大,经过输入变压器,后面两个三极管,然后变压器输出,机器电压是7.5V,功放部分按照图纸上的标注测量出来的电压都稍微低一些,比如图纸上标注的6.5V,实际测出来只有5.8V左右,差这些应该问题不大吧?
图纸明天上,大家给个检修思路,先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24-2-17 12:57):
不能编辑了,图纸已经放到下面的跟贴里,大家往下翻就能看到了。

网友A:
不就是个收音机嘛,扔了吧,楼主肯定不止一台收音机吧,很便宜的电器了,多听广播,少折腾了,时间成本按照一个清洁阿姨计算也是每小时40元了,不算懂电器的维修工时。

网友B:
收音机电源端我自己加了mos防反接电路

网友C:
过去电源插头芯线负极的多,现在的芯线正极的多,怕插错可在收音机插座上装个肖特基二极管以防误插。

网友D:
这种情况一般烧功放管

网友:
外接电源通常实际电压比电池电压高一点儿,串个肖特基二极管比较合适。

网友E:
测试三极管的时候,将表笔反接测试没问题,在电路上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只是收音机不响,以前小时候,经常反接也没烧坏,学习一下楼主的检修过程。

网友F:
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网友G:
低电压电源反接应该不会有大的损失,
先测下总的电流再说

网友H:
如果反接时间长了又没有反保护的,电解电容基本报废了。

网友I:
这种情况我也发生过。当时只注意电源电压,没有注意极性的。收音机是个不值钱的机器,但是还有手提电脑,虽然绝大多数手提电脑是芯线是正极,屏蔽线是负极,可以前还是个别的电脑不一样,插反了就悲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试三极管的时候,将表笔反接测试没问题,在电路上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只是收音机不响,以前小时候,经常反 ...

万用电表为了避免将晶体三极管、二极管、电容、等测坏,以前老手也需要要用RX1K档来测,尽量避免用RX100档来测,同时要选用每伏20000以上的万用表。这样在电阻的1K档时电流很小,才不会测坏。不信你试一试,把钽电容用反表笔测一测,这个钽电容马上会漏电增加而损坏(指针表红表笔是负电极,和电池负极相连。黑表笔是正电极,和电池的正极相连。)正好和测量极性相反)。

楼主:
先感谢楼上各位朋友的回答!
图纸来了(可点击后看大图)。
目前我只简单测试了几个测试点电压,大家请看原图和我测试的结果,给个维修思路,小白也想修好机器

下面是我简单测试的结果,红色箭头部分是图纸上标注的正常电压和我测得的电压,功放部分昨天测试的时候,外接音源输入的线有问题,造成信号没有输入到功放部分,目前来说功放能出声音(就是感觉比正常小一点,先不管它,总比不出声好),然后就是发现图纸上是AC162,实际是AC151,看焊点也不像换过的样子,后面两个AC153有散热片包裹,看不到具体型号,能出声应该问题也不大,功放部分的电压和图纸上标注的有些偏差,是不是和用的三极管型号不同有关?

前面的三极管AF126和AF137a两处的测试点电压明显偏差很大(两个三极管损坏?),其它测试点电压基本正常,因为目前的情况是调频和调幅都不工作,所以图纸下方调频部分的有些电压也就没测(主要是在一个屏蔽盒里,也是不好打开)。
还有就是绿色方框部分是干嘛的呢?这个好像是选装件或者说可拓展部分,机器底部是九针排插。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低电压电源反接应该不会有大的损失,
先测下总的电流再说

总的电流大概在45mA,昨晚测的好像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个收音机嘛,扔了吧,楼主肯定不止一台收音机吧,很便宜的电器了,多听广播,少折腾了,时间成本按照 ...

目前国家提倡过紧日子,响应国家号召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一般烧功放管

目前好像功放没啥大事
外接音源能出声
就是感觉音量比正常稍微小一点
先不管它
主要的是前面的广播信号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去电源插头芯线负极的多,现在的芯线正极的多,怕插错可在收音机插座上装个肖特基二极管以防误插。

是的
这事我大意了
机器插座芯线是负极
我用的电源插头芯线是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试三极管的时候,将表笔反接测试没问题,在电路上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只是收音机不响,以前小时候,经常反 ...

我是个技术小白
我是来和大家请教的
咱们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旧的不能去
新的也要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反接时间长了又没有反保护的,电解电容基本报废了。

正好有坛友给的电容表
这回学着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情况我也发生过。当时只注意电源电压,没有注意极性的。收音机是个不值钱的机器,但是还有手提电脑,虽 ...

是的
机器不值钱
弄坏了也怪可惜的
能挽救还是挽救一下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电源端我自己加了mos防反接电路

你这个办法好
尤其对我这种马马虎虎的人有用

网友:
这几天玩夏普777收录机,外接直流电源时发现外接电池口是内负外正的。也是差点插错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总的电流大概在45mA,昨晚测的好像是这个。

没信号时总电流45毫安有点大了。
把如果可能,把低放功放的电断开
(也可以把相关的偏压电路接到地线),
看看前级多少电流,一般平均下来每个管子1毫安,
如果明显超过,就要摸下哪个管子在发热,
如果没有,测一下几个电解上的直流电压,
明显偏低的就要断电后检查。
大致就这么个流程。
好像是德机或欧洲的机器,管子烧坏的可能更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信号时总电流45毫安有点大了。
把如果可能,把低放功放的电断开
(也可以把相关的偏压电路接到地线) ...

德国机器
我这技术水平也不行
先放到交易区了

目前就第5、6两个晶体管的电压测量点电压不正常,其它的还都算偏差不大。

网友:
用四个二极管桥接,怎么接都对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国家提倡过紧日子,响应国家号召嘛

国家还提倡增加消费,拉动内需,山东烧烤、东北游热辣滚烫........你也要为祖国的无线电事业增加GDP呀,不能缝缝补补又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