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卡座的塑料摆臂怎么拆!

楼主(2024-02-17):
卡座换皮带,不能吸合播放,(偶尔能磁头上去能播放几秒),不能快进,快退。查资料说是摆臂一个小塑料桩断了。求教一下,这个摆臂怎么拆,没见到有开口销,又不敢直接硬拔!望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
没拆过,有请下一位解答

网友A:
这个我拆过,是可以拿下的,用室外光纤伴随的钢丝,打磨一小段,钻个小孔,用加热法,终于补上...

机器是天龙卡座里面的....

这个东西在网上也有卖,是咸鱼上好像?,要25大洋呢,结果自己补一下,将就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拆过,是可以拿下的,用室外光纤伴随的钢丝,打磨一小段,钻个小孔,用加热法,终于补上...

机器 ...

请问,这个塑料摇臂怎么拆下来?直接拔吗?

网友:
我这台天龙卡座的机芯,主要是皮带老化后,卡住了,还强行去运转或试图用手转动,结果才搞坏的?总之这个设计欠合理,机芯也单薄,比JVC 354的机芯差很多

调整大小

网友:
这个摆臂怎么拆,没见到有开口销,又不敢直接硬拔!

应该有开口销的吧,可能沉在里面?要小心拆解

楼主:
是的,我就是天龙的卡座。不敢贸然使劲拆,一个开口销都找不到,求教怎么拆摆臂。望赐教!多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就是天龙的卡座。不敢贸然使劲拆,一个开口销都找不到,求教怎么拆摆臂。望赐教!多谢!

就是这个样子。找不到拆摆臂,下手的地方。往上提,感觉黑色封堵头里面还有个弹簧。

楼主:
找到拆卸塑料摇臂的方法了,在摇臂的上面,有个黑色的拨片,把这个拨片向上拨动,就可以把摇臂取下来。

网友:
评价换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