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差分放大,输入电压对地值能否高于运放供电电压?

楼主(2024-02-17):
    打算做个电池组内单节电池电压采样电路,运放5V供电,差分放大模式,差分值小于5V,但是两端输入的电压的对地值会远高于5V。

   比如给8串磷酸铁锂电池组采样,最高输入电压可以到29.2V (运放最高耐压36V), 这样运放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A:
可以用光耦,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网友B:
不行。也就最多能允许超出电源电压一点点,具体可以看运放的datasheet里的共模输入电压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行。也就最多能允许超出电源电压一点点,具体可以看运放的datasheet里的共模输入电压参数。

这个电路里,你可以通过改动此差分放大器的增益(放大倍数),来满足共模电压要求、避免出现这一不能正常工作问题。

比如改为6倍放大,如果总体增益不合适,再在后面电路加一个2只电阻组成的衰减器来做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光耦,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有用光耦的参考电路图吗?INA117就是价格不美丽,总价算起来还不如直接用专业的电池组监视芯片:LTC6803。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用光耦的参考电路图吗?INA117就是价格不美丽,总价算起来还不如直接用专业的电池组监视芯片:LTC6803 ...

想做好,哪个也不便宜

用光耦(固态继电器),航模平衡充电器(UnA6)用的就是这个原理,用轮询法监测电池组中单体电池电压
借鉴的意义还是有的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2/1114/18/1751130_1056008508.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也就最多能允许超出电源电压一点点,具体可以看运放的datasheet里的共模输入电压参数。

好吧,放弃用运放的方案了,要么LTC的专用电池组监测芯片,要么用单片机外挂16位ADC来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做好,哪个也不便宜

用光耦(固态继电器),航模平衡充电器(UnA6)用的就是这个原理,用轮询法监测电池 ...

多谢提供的参考,目前倾向于用LTC的电池组监控芯片,或者单片机+外挂16位ADC来搞吧,

正在学习单片机编程,慢慢搞希望3个月内能出成绩。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里,你可以通过改动此差分放大器的增益(放大倍数),来满足共模电压要求、避免出现这一不能正常 ...

噢,说错了。应该是:

把一楼电路图里的正负输入端与被测点之间的2只串联改大,就能解决共模电压问题。其他电阻也做相应调整,令差分增益仍为1倍放大。

也即是,可以采用类似于下图AD629内部电路的方法(AD629的共模电压范围高达正负27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噢,说错了。应该是:

把一楼电路图里的正负输入端与被测点之间的2只串联改大,就能解决共模电压问题 ...

本质上还是通过电阻分压,把共模电压降下来,是吧?

网友:
简易电池组单体电池电压监测用的是电阻分压法(共地),但累计误差较大,且电阻网络耗电,要求不高可用

光耦轮询法,被测电池与测试电路不能共地,通过"开关"引出被测单体电池的两极
基本流程:全部断开(稍延时)->接通1单体电池两极->测量->全部断开(稍延时)->接通2单体电池两极->测量,余可类推

只要用开关切换,固有电阻肯定存在,单片机内置的AD转换输入阻抗较低,建议在AD转换前加一级跟随器

网友:
AD629也不便宜的,得几十元吧

普通运放的输入脚都对电源脚接有保护二极管,因此输入电压一般不能高于电源电压+0.3V。

网友C:
楼主如果不监测每节电池电压,用大阻值电阻分压一下即可将输入电压降到5V以内。

比如 1M + 100K 串联,从100K电阻上取电压即降到3V左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果不监测每节电池电压,用大阻值电阻分压一下即可将输入电压降到5V以内。

比如 1M + 100K 串联, ...

这样是可以,不过内阻太大,后面的电路要求就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是可以,不过内阻太大,后面的电路要求就高了。

运放的输入电阻都很大的,100K的输入电阻没啥影响的。

运放的输出内阻很低,对后面电路更没影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质上还是通过电阻分压,把共模电压降下来,是吧?

对。

对于你一楼的电路,正输入端和负输入端对地,分别各接一只同阻值的精密电阻(比如20k欧),就能解决问题(把共模电压降为原来的1/6)——我这个建议,是使用AD629的方法,而不是去买AD62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

对于你一楼的电路,正输入端和负输入端对地,分别各接一只同阻值的精密电阻(比如20k欧),就能 ...

嗯嗯,多谢,就算是0.1%精度的电阻,现在也很便宜。比直接买IC划算多了。

网友:
对地电阻较小,8路分别直接送入单片机的ADC输入端,可简化电路

网友D:
如果差分信号在电源电压范围,但共模信号超出的情况,可以考虑采用下面这种浮动测量电路

IN+和IN-分别接差分信号的正负端,VCOM接共模电压,比如你的电源是5V,运放是R2R的,那么VCOM取2.5V即可,但这个电路的前提是IN+、IN-和VCOM之间不能共地,必须是浮动测量

网友:
如果你不需要高输入阻抗,上面的电路可以简化,但仍然需要浮动测量,非浮动时,共模电压范围必定受到电源电压限制,除非你使用专门的高共模电压运放,这种运放允许输入共模电压远远高出电源电压范围,专门用于测量你这种高侧差分信号,但这种运放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差分信号在电源电压范围,但共模信号超出的情况,可以考虑采用下面这种浮动测量电路

IN+和IN-分别 ...

多谢,问题就在共地上,因为直接电池组取电,独立供电的话,也非常麻烦,因为整个电路需要维持低功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问题就在共地上,因为直接电池组取电,独立供电的话,也非常麻烦,因为整个电路需要维持低功耗。

共地就没办法了,共地可以考虑以下几种方案
1.换成30V电源轨的运放,这样就能直接用被测端来供电,看被测端不到30V,大部分运放可以在这个电压下工作,需要注意输入共模电压必须能够到达正电源轨
2.如果运放必须使用低压的,可以采用浮动供电(即电源轨随输入共模电压而变化),浮动电压可由被测端提供,但浮动电路有最小静态压差,所以输入共模电压到不了最大正电源轨,这是否是个问题要看你的被测端结构
3.如果不能使用被测端供电,可以用高输入共模电压的运放(就是我说的输入共模电压可以高于电源轨的运放)

网友E:
共模电压最高40V,如果你需要分辨0.1V这个级别的电池电压变化,就是400倍了,用1楼的差分电路,即使用0.1%的电阻,出来的精度误差也会较大。

用photoMOS做的飞电容方式ADC,相对来说电路简单,就是photoMOS用的多且贵。

用high-side方式测量,精度较高,但就是要独立供电,
假如接受1mA的耗电,可以直接用电池自身给high-side电路供电,
现有比较多3.3V可工作的的CMOS低功耗运放,高输入阻抗,允许用大阻值电阻,每一路电流估计1mA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共模电压最高40V,如果你需要分辨0.1V这个级别的电池电压变化,就是400倍了,用1楼的差分电路,即使用0.1% ...

  目前两个思路:1、正考虑您提供的这种结构的电路,现在5V供电cmos低功耗运放有很多,一路几百微安的都有。

                        2、直接电阻分压,用模拟开关或者mos管开关扫描每个串联点电压,AD转换后用减法计算出单节电池电压。

   比较倾向于第二种方法,因为电路简单很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前两个思路:1、正考虑您提供的这种结构的电路,现在5V供电cmos低功耗运放有很多,一路几百微安的 ...

这种方式,测B8这端的电压精度也没有提高。
例如ADC允许输入0-2.5V,叠加到B8是40V,那么R9=15*R1,如果ADC是10bit(1024),那么分压后只剩下6bit(64)的精度,也就是分辨B8电压60mV的变化。
即使ADC带PGA放大,也不会有改善。

其次40V的模拟开关也比较少见。用MOS管做的话,和high-side也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方式,测B8这端的电压精度也没有提高。
例如ADC允许输入0-2.5V,叠加到B8是40V,那么R9=15*R1,如 ...

是的,之前考虑用差分电路采样,然后用单片机内置的AD转换器转换。

考虑到16位ADC的价格不贵(不到5元),所以最终选择最简单的分压电路,单片机外挂ADC芯片采样。

耐高压的小信号mos管还是很多的,每路2只mos管驱动,虽然元件多但是电路比较有规律,布线上也不难。

网友E:
绝大部分MOS管的Vgs耐压只有20V,做一个high-side的模拟开关,电路会变得复杂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两个思路:1、正考虑您提供的这种结构的电路,现在5V供电cmos低功耗运放有很多,一路几百微安的 ...

不做电池配对,只是监测单体电池电压,电阻分压法可用
每组加个下分压电阻(只增加了7个),这样也就不需要高压模拟开关了
如果电阻分压功耗大,可加大阻值,ADC芯片选高阻抗型的,比如ADS1114/5、ADS1118
还可以TB搜"航模BB响",支持8串,先试后拆,然后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绝大部分MOS管的Vgs耐压只有20V,做一个high-side的模拟开关,电路会变得复杂很多。

怎么会呢,小信号耐压高的Pmos还是不少的,比如BSS84,几分钱一只,耐压-60V,导通电阻<10Ω,合理设计导通电阻引起的误差< 0.1%,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做电池配对,只是监测单体电池电压,电阻分压法可用
每组加个下分压电阻(只增加了7个),这样也就不需 ...

好的,我去看看航模BB响。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两个思路:1、正考虑您提供的这种结构的电路,现在5V供电cmos低功耗运放有很多,一路几百微安的 ...

你这种电路的测量,直接用整个电池组给运放供电,然后用你一楼的图就可以测了,你总共就8个磷酸铁电芯,总电压不会超过30V,大部分运放的供电电压都在这个范围,而且输出的是差分电压的值,不会超过单节电芯的电压,也很方便接后面的ADC

即便测量最高端的电芯,各点的共模电压也是不会超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电路的测量,直接用整个电池组给运放供电,然后用你一楼的图就可以测了,你总共就8个磷酸铁电 ...

  最初考虑的就是电池组直接供电,但是印象中高压运放功耗都比较大,并且楼上也说了,每个电池的耗电量不同,对强迫症有点不友好。

    有朋友提醒我了,现在的通用运放功耗也非常低了,比如LM358,实际功耗指标比早期产品低很多。

  我去找找看,有没有高压供电低功耗的运放。

楼主:
这个是好东西,我就担心价格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电路问题是几百k的采样电阻会给电池放电啊!

除非给每个电池,或者两个电池的结点加个开关,只有使 ...

  我最初也是考虑这种电路,电阻放电倒不是关键,放电电流不对称才是关键,越下面的电池放电电流越大,长期下来会导致电池组失去均衡。

  当然电池组再加上均衡电路倒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上面的电阻分压电路也有这个问题,不过扫描测量的时间极短,所以影响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好东西,我就担心价格太贵了。

楼主要做的这个电路,把我的兴趣也勾起来了,虽然都是用来监控电池电压,只是我要做的用来监控电池放电时的下限电压,兼顾观察电池的平衡性

电池从1S至8S
1S.2S,把ADS1118的参考电压设为±1.024V
3S.4S,把ADS1118的参考电压设为±2.048V
5S-8S,把ADS1118的参考电压设为±4.09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做的这个电路,把我的兴趣也勾起来了,虽然都是用来监控电池电压,只是我要做的用来监控电池放电 ...

决定还是用MOS管做开关,因为耐压足够,不需要接地电阻,当电池组电压低的时候,采样电阻全部关断,单片机休眠,这样基本不耗电。

当然缺点就是零件多很多,布线和焊接都麻烦不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决定还是用MOS管做开关,因为耐压足够,可以高侧控制,当电池组电压低的时候,采样电阻全部关断,单片机 ...

如果是常期在线监控,是个好办法
我要做的只是临时监控,放电的时候再估算电池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常期在线监控,是个好办法
我要做的只是临时监控,放电的时候再估算电池容量

是打算长期在线监测,用在太阳能供电系统的电池组上。

您推荐的DG406真是好东西,就是价格太贵了,立创上要30元一片。

某宝上有15元一片的,勉强能够接受,但是担心买到国内仿品,这类仿品通常能用但是耐压可能不达标,因为以前买的不少某宝便宜零件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打算长期在线监测,用在太阳能供电系统的电池组上。

您推荐的DG406真是好东西,就是价格太贵了,立 ...

DG406必须有正品,否则,后级电路损坏就是一大片
另外,我对场管不是很了解,栅极对地压差那么大,会不会损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初考虑的就是电池组直接供电,但是印象中高压运放功耗都比较大,并且楼上也说了,每个电池的耗电 ...

运放的功耗基本是和供电电压呈正比的,所以运放的静态工作电流基本是固定的,看静态电流就行了,现代运放静态电流一般不会超过5mA,这还是通用型号的性能,一些特殊设计的运放会低至1mA以下,专门为嵌入式设备设计的运放,甚至低到0.1mA,所以功耗不是什么问题,选个你能够接受的指标就行。你的电池组不会连这一两mA电流都舍不得吧 ,而且,30V电源电压(指V+到V-之间)的运放属于通用指标,高压运放指超过这个电压范围的运放,比如有些运放允许电压达到60V(也就是±30V)甚至更高,那价格就比较贵了,普通的30V级别的运放还是比较便宜的。

如果你觉得运放的这点儿功耗还是无法承受,那也简单,把运放的电源输入端用一个MOS管+三极管做个开关,然后由单片机控制,测量的时候给运放供电,不测量的时候关断运放电源就行,同样前端的模拟开关也是有使能脚的,可以关断,即便没有使能脚,一样可以用MOS关断,所以这都不是问题,看你怎么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G406必须有正品,否则,后级电路损坏就是一大片
另外,我对场管不是很了解,栅极对地压差那么大,会 ...

通常栅极和源极压差不超过20V就没事,所以加了分压电阻呀,U2关断的时候,U1的栅极和源极电位相等,U2打开的时候,栅极电压由R10、R11分压决定。

接不同的电压,合理调整R10、R11阻值就可以保证U1的栅极不会过压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电路问题是几百k的采样电阻会给电池放电啊!

除非给每个电池,或者两个电池的结点加个开关,只有使 ...

电流是10uA级别的啊,这也不能接受的话那基本什么芯片都不能接了

而且我这只是示意图,这么测量前端必然要增加模拟开关,实在连uA级别的电流都不能接受的话,模拟开关有使能脚,关掉就行了,或者把模拟开关电源用MOS管控制起来,不测量的时候关掉,这时候漏电最多是nA级别,运放也一样,电源可以关断,这比用一堆MOS管去做开关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放的功耗基本是和供电电压呈正比的,所以运放的静态工作电流基本是固定的,看静态电流就行了,现代 ...

   网上找到款国产高压低功耗运放,不知道好不好用,价格也非常便宜,立创上才1元多一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电路的测量,直接用整个电池组给运放供电,然后用你一楼的图就可以测了,你总共就8个磷酸铁电 ...

我对这款电路感兴趣
运放供电不取自电池,输出选轨到轨的那种,这样是否可行
如果用被测电池供,一旦反相输入端悬空,会输出高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决定还是用MOS管做开关,因为耐压足够,不需要接地电阻,当电池组电压低的时候,采样电阻全部关断,单 ...

B8这一路开通时,B8这一路电流有可能通过B1-B7通道PMOS的体二极管灌到其他路上,分流电流不确定,测量也不准确了。
如果用两个PMOS来做,电路会变得非常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B8这一路开通时,B8这一路电流有可能通过B1-B7通道PMOS的体二极管灌到其他路上,分流电流不确定,测 ...

考虑过这个问题了,正常电池组,单体之间压差不会太大,合理设置R2-R9和R1分压值,让R1端电压始终小于等于B1电池电压,就可以避免体二极管导通。

例外情况,比如B1电池损坏或者老化电压过低,这时候可以通过单片机判断出异常,彻底关闭所有通道并且报错。

网友E:
TL064 便宜大款,
36V供电,每路静态电流200uA,input rail to Vcc,适合high-side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网上找到款国产高压低功耗运放,不知道好不好用,价格也非常便宜,立创上才1元多一片:

零漂最大4mV,有点大,对于2V~3.6V的测量电压,相当于1111~2000ppm max的offset error,所以要看你的测量精度指标,如果你的精度指标是0.1%,这显然不行,如果是1%就没问题,当然,offset error是可以校准消除的,这个要看你的电路设计是否支持对信号通道进行校准

温漂2uV/C,不到1ppm,这个指标很不错了,你ADC用的电压基准都比这个大好几倍

其他指标的话要关注一下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测量高端时正负输入端的共模电压是电源电压的一半这个不会有问题,关键是测量低端,此时共模电压是单个电芯电压的一半,如果磷酸铁电芯没电了,共模电压将低至1V,你要注意它的共模电压范围能否低到1V

网友:
引用 网友E:
TL064 便宜大款,
36V供电,每路静态电流200uA,input rail to Vcc,适合high-side电路。

如果它按我的方法测量,输入共模电压是否达到VCC不重要,是否达到-VCC才重要,因为高端的共模电压是VCC的一半,这个很容易,但低端是单个电芯电压的一半,磷酸铁锂电芯能低至2V,共模电压会低到1V,如果输入共模范围不能到达-VCC+1V,就不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对这款电路感兴趣
运放供电不取自电池,输出选轨到轨的那种,这样是否可行
如果用被测电池供,一旦反 ...

不管输入是否是轨到轨,输入共模电压都无法突破电源轨,除非是内部做了特殊设计的高共模输入运放,如果不从电池组供电,即便用输入轨到轨的运放,运放电源电压也至少是电池组总电压的一半才可以,因为正输入端的共模电压最高是电池组电压的一半,8节磷酸铁电芯是28.8V,也就是说单独供电你至少要提供15V的电源电压

楼主之所以纠结,不就是因为无法另外提供一个高压电源轨吗?否则就不用这么麻烦了,直接上运放测就完事儿了

输入悬空最应该担心的不是输出高压,输出高压在后级做个限流钳位即可,悬空真正要担心的是运放饱和导致的闭锁,有一些运放会有这个问题,不过选型的时候注意就行了,这种运放一般手册会注明不能进入饱状态,但99%的运放是没这个问题的,不用太担心。而且这个电路反向输入端悬空后,运放处于跟随器模式,此时正输入端的电压最多是电池组电压的一半,也就是运放电源电压的一半,所以不会饱和,倒是正输入端悬空会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零漂最大4mV,有点大,对于2V~3.6V的测量电压,相当于1111~2000ppm max的offset error,所以要看你的 ...

我也是看重这个运放的温漂低了,至于零漂最大4mV可以通过软件补偿,总体精度<2.5%即可,普遍使用的锂电池充电IC判断截止电压的精度也是2.5%这个水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看重这个运放的温漂低了,至于零漂最大4mV可以通过软件补偿,总体精度

那没问题了,4mV零漂不补偿也没事,2000ppm还不到2.5%的1/10,可以不管,而且4mV是最大值不是典型值,实际运放的零漂要比这个小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TL064 便宜大款,
36V供电,每路静态电流200uA,input rail to Vcc,适合high-side电路。

TL062还真不行,低端测量时共模电压要比Vcc-电源电压大4v: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没问题了,4mV零漂不补偿也没事,2000ppm还不到2.5%的1/10,可以不管,而且4mV是最大值不是典型值, ...

  目前首选PMOS管做开关的方案,时间多的话,电池组供电,运放取样的电路也做一个试试看,应该比电阻分压精度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管输入是否是轨到轨,输入共模电压都无法突破电源轨,除非是内部做了特殊设计的高共模输入运放,如 ...

同相输入悬空没问题
反相输入悬空,就算是1/2电池组电压也是高压,8路运放都用箝位麻烦,用模拟开关切换又要用到高压模拟开关,还是件麻烦事,还不如用8路运放
用OPA241在Multisim里仿真,运放5V供电可行,常用的LM358/324不好用,一是要高压供电,二是误差大;如果用OPA241运放和用INA117价位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相输入悬空没问题
反相输入悬空,就算是1/2电池组电压也是高压,8路运放都用箝位麻烦,用模拟开关切 ...

OPA241的指标很漂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OPA241的指标很漂亮:

价格也好 ,OPA4241四运放,立创报价91.7元;物美价廉不好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也好 ,OPA4241四运放,立创报价91.7元;物美价廉不好整

换个思路嘛,就低端测量用一个241就好了,省钱钱。

或者低端测量用CMOS运放5V供电,低压CMOS运放基本上都满足共模输入接近0V的条件。

其余的用高压通用运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同相输入悬空没问题
反相输入悬空,就算是1/2电池组电压也是高压,8路运放都用箝位麻烦,用模拟开关切 ...

问题是你那个8运放的结构,为了不输出高压,把电压输出转成电流,如果电流小,精度会非常差,如果电流大,功耗又受不了 ,所以实际应用中基本没有这么干的,太麻烦了

我的方法不是做8路,只做一路放大,模拟开关放运放前面,高压模拟开关也不是很贵吧,MAX328价格十块左右,需要2个,如果用其他性能更差的替代型号更便宜(TI有不少36V电压的模拟开关,比MAX328便宜的多),毕竟MAX328主打的是低漏电流,而不是高压。

当然,运放便宜用8路也没问题啊,还是用我的接法,接8路,他找的那个国产运放就非常合适,两片就够,才2快多钱,再用一个74HC4051的垃圾模拟开关对输出8选1,这玩意儿也一块多钱,钳位很简单啊,这玩意儿内部自带钳位二极管,最大能过20mA电流,只需要在输入串电阻限流就行了,总成本不到五块钱

而且你仔细想想,如果用我的接法,运放是由整个电池组供电的,如果用8路运放,每个运放的输入接一个电芯,除非电芯没接入,否则怎么会输入悬空呢,如果电芯不接入,运放不就没电了吗,没电就无法输出高压了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个思路嘛,就低端测量用一个241就好了,省钱钱。

或者低端测量用CMOS运放5V供电,低压CMOS运 ...

你的思路是8路运放?这样你之前找个的那个国产4运放就非常合适,共模电压范围是-V到+V-2,高低端都没问题,还是用我说的接法,接8路,8路的话两片才两块多钱,输出用一片74HC4051做8选1就行,一片一块多钱,这个可以5V供电,输入串电阻做限流保护就行,总成本不到五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思路是8路运放?这样你之前找个的那个国产4运放就非常合适,共模电压范围是-V到+V-2,高低端都没 ...

对呀,要运放就直接上8个+低压模拟开关,简单粗暴,线路也不复杂,低功耗运放也不不怕耗电过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你那个8运放的结构,为了不输出高压,把电压输出转成电流,如果电流小,精度会非常差,如果电流 ...

被测电池和监控电路通过排插对接,出现接触不良(悬空)不奇怪

别说是芯片,就算是1只最普通的2AP9二极管,你我也做不出来,在这个坛子里,千万不要说"垃圾"二字,否则,将被视为异类,因为这里用的元件都是

谢谢你提供的采样电路构思

楼主:
  我也画了个图,用了2片DG409高压模拟开关(立创上7元多一片),这样电路简洁多了,运放用HTCOP07,看介绍很不错。

  现在的问题是单电源供电时模拟开关能否用来接通地线(测量最下面电池时),如果不行的话,还得再改,之前没用过模拟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画了个图,用了2片DG409高压模拟开关(立创上7元多一片),这样电路简洁多了,运放用HTCOP07,看 ...

以前想做个电池组中单体电池电压监控电路,元件凑齐,热情没了;那时立创还没创立,TB买的,没试过,刚刚认才真看INA117,怎么看都是打磨的

DG409工作电压+5~+34V(极限+44V)或±5~±20V
芯片规格书有测试示例,模拟开关的输入输出端接地没问题,不测零点几伏的电压,推测不需要负压电源

楼主做的电路是实时在线监控,可以从电池取电,我要做的预监控电池数量0~8串不确定,需额外提供+35V电压

在立创没找到7元的DG409

为ADC及DAC芯片准备的电压基准REF198,打磨的 ,原型号不详,但用VC86E测试,挺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想做个电池组中单体电池电压监控电路,元件凑齐,热情没了;那时立创还没创立,TB买的,没试过,刚 ...

我是担心单电源供电模拟开关接地,里面的mos管GS之间没有压差导致无法工作,演示电路是双电压供电,模拟开关接地还有负电压可提供压差。

另外请教一下,模拟开关关断后的电阻大概有多大?我不敢把运放的电阻取值太大,担心模拟开关关断电阻不够大产生影响。

某宝的运放造假是老传统,模拟开关估计假货少,这玩意好像很少有替代品,所以也就不好造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担心单电源供电模拟开关接地,里面的mos管GS之间没有压差导致无法工作,演示电路是双电压供电,模 ...

我找找手头还有没有转换板,搭个电路试下模拟开关
如果需要负压可用LM2662,有点小贵,但纹波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找找手头还有没有转换板,搭个电路试下模拟开关

多谢,等你的结果,如果能行,我就去嘉立创打板子了。

网友G:
每个电池一个采样,然后数据通过光耦发出去。这样还简单些。单片机现在也便宜,几毛一个M0

网友:
引用 网友G:
每个电池一个采样,然后数据通过光耦发出去。这样还简单些。单片机现在也便宜,几毛一个M0

这个办法也想过,不能共地,需独立电源供电

网友E:
既然DG408能满足你的电压需求,干脆用用DG408搭“飞电容”方式,元件最少,精度也更高,也不用差分。
测量Bat1时,
1接通sw1和sw16,等C1充满电,
2.断开sw1\sw16
3.接通sw22\sw23,
4.adc测量。
5.断开sw22\sw23

其他Bat时如此类推,就是IO口比较浪费,程序复杂一点,
如果怕时序错导致开关短路,在满足充电时间前提上串个合适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DG408能满足你的电压需求,干脆用用DG408搭“飞电容”方式,元件最少,精度也更高,也不用差分。

测 ...

好主意,再复杂点,可用把电容式均衡也设计出来,这样就完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等你的结果,如果能行,我就去嘉立创打板子了。

测试芯片DG409DY

测试条件
A0、A1、V-、S1a、S1b=GND
EN=5V
Da、Db、S2a~S4a、S2b~S4b悬空

实测,S1a->Da(或S1b->Db)双向直流电阻
V+电压和开关电阻关系:5V约147R,9V约89R,18V约56R,32V约42R(芯片居然没坏 )

手头的稳压电源最高输出电压32V,测试全程电流显示为0.000A,芯片好像不耗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既然DG408能满足你的电压需求,干脆用用DG408搭“飞电容”方式,元件最少,精度也更高,也不用差分。

测 ...

单片机内部的AD转换就是先给电容充,电路应该可行,好像还应该给电容加个放电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芯片DG409DY

测试条件

这芯片本身就是极低功耗呀。

关键点呢,单电源供电,开关可以接地使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内部的AD转换就是先给电容充,电路应该可行,好像还应该给电容加个放电回路

不用放电,接到另外bat时等于充/放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芯片本身就是极低功耗呀。

关键点呢,单电源供电,开关可以接地使用吗?

我白忙活了

测试条件
A0、A1、V-、S1a、S1b=GND
EN=5V
Da、Db、S2a~S4a、S2b~S4b悬空
实测,S1a->Da(或S1b->Db)双向直流电阻
V+电压和开关电阻关系:5V约147R,9V约89R,18V约56R,32V约42R

输入输出端都接地,结果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白忙活了

测试条件

多谢,我马上做PCB,然后去打板子,搞起来。

现在又想到一个问题,这种模拟开关,切换不能保证完全同步的话,会导致输出有个峰值,所以运放输出应该加上滤波和峰值吸收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我马上做PCB,然后去打板子,搞起来。

现在又想到一个问题,这种模拟开关,切换不能保证完全同 ...

专业芯片厂家的产品设计,应该比我们想的周全,在执行开关切换的时候,先关后开
如果不放心,控制程序可先禁止再切换,运放输出到ADC加RC元件缓冲吸收冲击,再加个ESD二极管,比如CM1210,双保险;ADC芯片内部也有ESD保护,最好不要让芯片内部的保护电路动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业芯片厂家的产品设计,应该比我们想的周全,在执行开关切换的时候,先关后开
如果不放心,控制程序 ...

更正

网友A:
测试INA117,借楼主宝地,不另外开贴

单节电池电压约3.936V,测INA117输出端(6Pin)约3.937V
把下端电压垫高到约30.45V,既原单节电池在最高端,测INA117输出端(6Pin)约3.940V
输电压高4mV(0.1%),芯片稍有(可忽略)温升,美中不足,芯片需双电源(±12V)供电

有闲功夫再试通用运放(单电源)搭建的电路

无意中准备的可调双电源,还真派上用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INA117,借楼主宝地,不另外开贴

单节电池电压约3.936V,测INA117输出端(6Pin)约3.937V

对于锂电池保护,电压误差<2.5%即可,INA117价格太不友好,等你的通用运放单电源供电的测试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锂电池保护,电压误差

我对运放了解的不多
手里暂时没有可用在这个检测电路的运放,准备在立创下单

备选型号:
SA5532M_(HGSEMI-华冠)
HTCOP07FXS8_(HUATECH-华泰)
WS742906S_(WILLSEMI-韦尔)

权衡一下,哪个型号更适合?或者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E:
INA117这类低压供电,但能high-side使用的特殊运放,里面并不是用电阻分压+差分放大这种电路形式,是用一种叫Over-The-Top(OTT)的技术实现
例如ADA4098就是这类,5V供电,输入端却可以接到70V这么高压。

他的内部电路如下图
这些OTT运算放大器各有两个输入级。
第一级是共发射极差分放大级,由PNP晶体管组成,适用于负电源(–VS)至比正电源(+VS)低约1.25 V的输入信号。
第二级是由更多PNP晶体管组成共基极输入级,适用于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压从+VS – 1.25 V开始或更高。
内部电路的示例如上图所示。第一级使用晶体管Q1和Q2来设计,而第二级使用晶体管Q3至Q6来设计。

因此,这些输入级提供两个不同但互补的工作范围。两个输入级的失调电压经过严格调整,并已在数据手册中给出。

当输入的共模电压接近+VS时,第二级被激活,运算放大器随即处于Over-The-Top模式。这可能是各种应用中的过压情况。例如,对于高端电流测量,由于寄生效应或负载相关效应,输入电压可能瞬时会超过系统电源电位。典型放大器允许输入信号的电压最高达到电源电压轨。如果输入远超过此范围,内部二极管通常会导通,大量电流会流过其中。根据信号电压和电流,这些尖峰可能会瞬间中断放大器的运行,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会导致集成电路失效。

与典型运算放大器不同,当发生此类问题时,OTT放大器可以承受高达80 V的差动输入电压。在这种状态下,输出电平饱和至正电源电压(+VS)。输出在此状态下仍有能力灌入或输出数据手册内标称的极限电流。一旦输入回到正常工作范围(–VS至+VS),输出电平也会回到正常的线性范围,而不会损害或降低直流精度。对于高达70 V的共模电压,情况类似。

如果想用分立元件实现这种OTT功能也是不现实的,因为业余条件没法匹配调整好两个输入级的失调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运放了解的不多
手里暂时没有可用在这个检测电路的运放,准备在立创下单

我觉得HTCOP07FXS8_(HUATECH-华泰)和WS742906S_(WILLSEMI-韦尔)都可以买点,看参数都不错,价格也便宜。

5532的话,主要用在音响设备里面,不打算玩音响没必要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INA117这类低压供电,但能high-side使用的特殊运放,里面并不是用电阻分压+差分放大这种电路形式,是用一种 ...

但是INA117的规格书里面就是电阻分压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INA117的规格书里面就是电阻分压呀?

记错了,是INA19x,18x这些低压供电,high-side电流检测IC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错了,是INA19x,18x这些低压供电,high-side电流检测IC

估计是IC里面制造精密配对的电阻有难度,所以才改用电路解决高压输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