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汽油发电机改电动车移动充电器

楼主(2024-02-17):
有台闲置的1KW220v3小型发电机,想做个简易固定支架,加装调压器整流输出70-80V的直流电,安装到脚座或尾箱,实现边走边充电,这样可以去远一点的地方也没问题了,要走远门才装上。
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功率大,体积小的调压器,看来只能从发电机改装
目前想二个方案
1定子线圈线头找出来,能原来串联的线圈并联,实现电压降低。
2找台便宜的小直流焊机,输出并一些大电容,接到电瓶上。

暂时想用1方案,但是改线圈百度找不到资料,有没有修发电机的朋友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倒想提个建议,不要从电的方面考虑,而是直接考虑把这个小型汽油发动机安装到这个电动车上,变成混动混合 ...

汽油机直接驱动要一大堆机械结构,复杂价高重量大;改装后就不是电动车变成"摩托车"了,上路会被罚钱 。电 的路子好一些吧。既然有了交流220v就用原车充电器啊

网友A:
我倒想提个建议,不要从电的方面考虑,而是直接考虑把这个小型汽油发动机安装到这个电动车上,变成混动混合动力。

网友:
这是要发电机代替电瓶啊,改动有难度,不如看看直流发电机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
第一个办法可以,

网友:
  直接用充电器试试,不知行不行

网友:
我的建议,如果楼主有时候出行较远,下次换车,还是选油车算了。我有类似的小教训:07年装修,LP大人非要装太阳能热水器,(因住6楼),光机器买了3600元。而同时期比较好的品牌记得是林内,燃气的才1000左右。使用个中滋味不说了,最后又加装了燃气的。想想,2600元的差价,能买多少天然气?
现在买辆轻骑,应该和电动车差不多吧?可惜要E照,否则上路怕罚款。

网友:
既然发电机是220V的直接用充电器不是正合适吗,使用时启动发电机,发电机为充电器供电,充电器接电瓶为电瓶浮充供电,边走边充两不误。不过你驾车可是受罪了又是烟气又是噪音,你受得了吗

网友:
我也有一个发电机,出远门就加一个充电器,两充电器并联。

网友:
带发电机不如多带个电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