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将12 24v逆变器改成48v逆变器。

楼主(2024-02-17):
是这样,手头有几个12v和24v的逆变器,想改成48v的,请教懂行的老师,需要改动那部分?复杂吗?谢谢!

网友A:
正打算发帖问问怎么把48v的改成12v的,我手里有个闲置的48V 1000w的逆变器,汽车也用不上,找不到48v的直流电。试过串联3个12v也没有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打算发帖问问怎么把48v的改成12v的,我手里有个闲置的48V 1000w的逆变器,汽车也用不上,找不到48v的直流 ...

那你俩正好换一下不就两全齐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打算发帖问问怎么把48v的改成12v的,我手里有个闲置的48V 1000w的逆变器,汽车也用不上,找不到48v的直流 ...

你好,你的48v逆变器是什么样的?是纯正玄波的吗?有没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你的48v逆变器是什么样的?是纯正玄波的吗?有没图片?

没点亮啊,不知道波形如何。之前在电瓶车上用过,是正常的。

拍给你看,你那个是多大功率的,我们换一下

网友:
关注此贴进展...

网友:
没卖掉,楼主要正弦波的。

正在学习如何改48v为12v的,先学习原理。按说,输入12v,如果启振,输出就是220/4=55v交流电,没有输出,说明哪个地方保护了。

等学习完成,就拆了做零件,拼一个ZVS出来玩

网友B(2024-05-01):
12v改48v,首先改变压器,输入线圈改成原来的4倍,输入电容换成耐压63v以上,前级驱动板供电增加dc-dc降压模块,驱动板的过压和低压,过流都要改,后级不用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改48v,首先改变压器,输入线圈改成原来的4倍,输入电容换成耐压63v以上,前级驱动板供电增加dc-dc降压 ...

这就复杂了

网友:
很多地方要改,不如重新做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点亮啊,不知道波形如何。之前在电瓶车上用过,是正常的。

拍给你看,你那个是多大功率的,我们换 ...

我有12V的逆变器。功率不大500W左右。你看看你能用的到。我俩可以交换。修正波的。13956467947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12V的逆变器。功率不大500W左右。你看看你能用的到。我俩可以交换。修正波的。13956467947

卖掉了。。。

网友D:
如是单个变压器的不带修正的,在驱动变压器的管接48V,前级驱动部分还使用原来电压(使用LM2575降压后供电),变压器可按比例增加初级圈数,输入电压升高线径可减少。有修正电路的根据原供电情况同时使用LM2575调压供电。逆变输出也就可稳定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是单个变压器的不带修正的,在驱动变压器的管接48V,前级驱动部分还使用原来电压(使用LM2575降压后供电 ...

太复杂了

网友:
我有个96V转1000W的。换一个12V的。你的12V的功率好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