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30贴片LED功率有没有低于0.5W的?

楼主(2024-02-17):
降额到200毫瓦寿命可以延长多少?

网友A:
这东西现在挺便宜的,做好散热,电流用足300mA没问题,几年后(散热良好情况下得10年)看看亮度暗了就换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现在挺便宜的,做好散热,电流用足300mA没问题,几年后(散热良好情况下得10年)看看亮度暗了就换一 ...

300毫安?接近1瓦?一个月不坏算他质量不错!5730LED有用作1瓦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300毫安?接近1瓦?一个月不坏算他质量不错!5730LED有用作1瓦的吗?

5730都是两颗并联使用的,不就是300mA?而且标准的驱动输出电流基本是250-300mA。

网友B:
有0.2w的啊,楼主是说有没有还是说0.5w当作0.2w使用呢。

网友C:
10X0.5W=5W,不能用低电流的LED灯珠,0.5W,150ma.0.2w,60ma,用它代换会首先烧掉.

网友D:
看照片应该用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带散热器算是认真做的,就这么凑合用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0.2w的啊,楼主是说有没有还是说0.5w当作0.2w使用呢。

我是怀疑5730贴片LED的功率?这个型号的贴片LED最低功率是多大?我发现功率差别很大?分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照片应该用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带散热器算是认真做的,就这么凑合用算了。

如果5730贴片LED功率都不小于0.5瓦,我这个48片5730LED功率会有24瓦?!可能吗?我是不敢用到这么大的功率!

补充内容 (2024-2-18 20:19):
这个LED我是按0.5W算还是按0.2瓦算拿不定主意。按0.2瓦算最高做到9.6瓦,已到满载状态,对寿命不利,如果是0.5瓦的做到13瓦每个LED只有270毫瓦,功率留有较大余量,寿命大大延长。亮度也是满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X0.5W=5W,不能用低电流的LED灯珠,0.5W,150ma.0.2w,60ma,用它代换会首先烧掉.

5730灯珠有0.2W的!!我关心的就是这个!大小都一样,如何分辨?题·图这个0.5瓦的5730 还真亮!!5050(大约5毫米见方的)还有2.6瓦的呢!真的叫人摸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0.2w的啊,楼主是说有没有还是说0.5w当作0.2w使用呢。

担心的就是0.2瓦的当0.5瓦用呀!不好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