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水电瓶里面的“电”是哪里来的?

楼主(2024-02-17):
记得2000年左右买第一辆面包车跑工地用,付钱后选好车子,员工就从库房里拿出一个箱子,箱子里面是一个原车配套电瓶和一瓶“水”,把驾驶座椅翻倒后装上电瓶拧开上面的盖子,把那瓶“水”灌进了电瓶上的6个孔,拧上盖子,就直接启动车子了,当时很不理解,电瓶里面就灌了这么一瓶水,电是从哪里来?

网友:
上世纪末,市面上的、以及装车配套的汽车电瓶都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型,一种是干荷电型。

以常见的12V100AH为例,普通型标称型号为6Q100,干荷电型为6QA100。

普通型电瓶的正负极板,在出厂状态下化学成分都是金属铅,工艺称呼为绒状铅或海绵状铅。它作为活性物质填充在作为极板结构和电气连接件的纯铅栅格里。最终用户在开始使用这种电瓶之前,要先加入电解液并进行初充电(也叫“化成”),以便使正极板中填充的绒状铅尽可能多地转变为氧化铅(PbO)。初充电的时间很长(75小时),操作要求很严格,完成后还要精准调整电解液比重。这些操作对一般用户来说过于复杂苛刻了。

干荷电电瓶的负极板活性物质仍是绒状铅,而正极直接填充氧化铅(早期工艺是在生产厂进行化成,然后清洗干净并干燥)。这样的电瓶在到达最终用户之后,只需要按指定量注入合格的电解液,经一段时间电解液充分浸透极板即可开始放电使用,极大简化了用户操作。

当然现在的免维护电瓶、无液电瓶对用户更友好。

只要不需要直接面对最终用户,任何工业品的评价优劣标准大概都会是:用户是否可以忘掉它的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的,还有一种电池也是这样。
这种电池装在某种一次性使用设备中,存放的时候电池中没有液体,电池也不 ...

这种结构的就多了比如炮弹的近炸引信电解液是放在玻璃瓶里的发射时的高冲击打碎玻璃进入极板存放期限几乎是无限。

网友:
那瓶“水”是稀硫酸

网友:
可能是防止自放电把电解液给倒出来了,用的时候再把电解液倒回去电瓶容量是满的。

网友:
干电荷铅蓄电池,出厂前已经做好一般铅蓄电池所必须的初充电工作,只要加入合适的电解液就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干荷式铅酸蓄电池是在工厂里面用化学手段使正负极板达到充满电状态,不灌装电解液即包装出厂,用户购买以后只要灌装附带的电解液,无需充电即可使用。这种电瓶适合运输距离比较远。
干荷式铅酸蓄电池,主要特点是负极板有较高的储电能力,在完全干燥状态下,能在两年内保存所得到的电量,使用时,只需加入电解液,等过20~30分钟就可使用。

网友:
化学反应,化学电池自然利用化学反应。

网友:
90年代以来市面上流行这种干电荷铅蓄电池(电池极板工厂预造满电)。那种加稀硫酸后必须初次充电(超过满容量充电)才算正常可以使用的铅酸电池几乎没有了。商家进货新电池是配套厂家原装电解液一起的,不能使用自己配的电解液。

网友:
还以为是说电热水瓶漏电。
以前老式铅酸蓄电池流行的时候,电瓶维护的店子街上到处可见,看起来应该是有点维修量。但用过两块的感觉,好像寿命不比后来免维护的短,只是需要自己经常维护一下。有酸雾可以算它的缺点,附近的铁件容易锈蚀。

网友:
楼主这标题容易误导人啊,直接写电池多好。

网友:
楼主的标题正常啊,只是怕被漏看了一个“水”字。铅酸蓄电池俗称“电瓶”都习惯了,就像现在很多人称呼车速公里/小时叫“迈”,把交流三相电源的中性线叫“零线”类似的,啥时候又有几个人出来较真了?

网友A:
类似的,还有一种电池也是这样。
这种电池装在某种一次性使用设备中,存放的时候电池中没有液体,电池也不放电,因此可以保存很久,不用考虑普通电池的自放电问题。在使用的时候,专门有装置可以让保存的液体流入电池,电池这时才开始工作放电。

网友:
还以为是说电热水瓶漏电。

网友B:
通过化学反应生产的电 我小时候捡过电瓶厂废弃的极板用钢笔水瓶做过一个土电池 可以给晶体管钟供电
小学的自然课本 2年级就介绍过如何制作电池  醋+金属电极 就可以微微点亮小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过化学反应生产的电 我小时候捡过电瓶厂废弃的极板用钢笔水瓶做过一个土电池 可以给晶体管钟供电
小学的 ...

2年级就介绍过如何制作电池  醋+金属电极 就可以微微点亮小灯泡??哪个年代的小学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