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个晶体管问题

楼主(2024-02-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型号:TIP151
类型:NPN三极管
集电极耗散功率(PC):80 W
集电极电流(IC):8 A
集电极与基极最高耐压(VCBO):350 V
集电极与发射极最高耐压(VCEO):350 V
发射极与基极最高耐压(VEBO):8 V
集电极与发射极饱和电压(VCE(sat)):
【集电极电流(Ic)=5 A】2 V
直流放大系数(hFE):150-
封装:TO-220

型号:TIP152
类型:NPN三极管(达林顿带阻尼)
集电极耗散功率(PC):80 W
集电极电流(IC):7 A
集电极与基极最高耐压(VCBO):400 V
集电极与发射极最高耐压(VCEO):400 V
发射极与基极最高耐压(VEBO):8 V
集电极与发射极饱和电压(VCE(sat)):
【集电极电流(Ic)=5 A】2 V
直流放大系数(hFE):150-
封装:TO-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