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一个逆变器的波形

楼主(2024-02-18):
自从买了示波器,简直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什么东西都想搞来看看波形。这不,闲置10年的逆变器被翻出来了,这个样子的:

测一下波形,太感人了,估计不能用于风扇之类的感性负载吧

因为最近玩开关电源,用逆变器给开关板供电,可以避开示波器共地的问题。但是这个波形看起来就别扭,大家推荐一款纯正弦波逆变器呢,200w就足够了。

网友A:
估计不能用于风扇之类的感性负载吧

+++++++
波形弄成这样据说就是给你用感性负载的,这个叫做修正正弦波,和 SPWM 的“纯正弦波”对应 当然 SPWM 的纯正弦波也是打引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能用于风扇之类的感性负载吧

哦,学习了。

这种波形有高频叠加吧,对用电器干扰会不会有点大

网友B:
请问下楼主,是直接用示波器探头测试逆变器的220吗?

网友C:
传统的铁芯变压器逆变器输出波形都是方波,前后沿如果有斜角,不仅振荡管耗散功率大并且效率低。

网友:
老马家有卖有故障品的正弦波逆变板的,300瓦,三十多块钱,
喜欢折腾的,可以买回来研究。
我买了一块,回来发现开机电流大,检查各功率管无短路,最后发现正弦H桥驱动板上,一个二极管一个脚磕掉了,换上一只,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传统的铁芯变压器逆变器输出波形都是方波,前后沿如果有斜角,不仅振荡管耗散功率大并且效率低。

以楼主逆变器旁的点烟口插头大小对比这个 160 瓦逆变器体积,这个不会是传统工频逆变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学习了。

这种波形有高频叠加吧,对用电器干扰会不会有点大

早期没有 EG8010 等 SPWM 合成正弦波专用芯片,通用方案比较复杂成本高,所以廉价逆变器,其实,到现在,还有很多这种修正主义的

甚至方波的都有:给手机充电头、笔记本电脑适配器等玩意供电,方波也没问题(效率还高)。

至于容易被干扰的电器,你打算给啥用?总不至于给手淫鸡用吧。

btw. 看奶仪以你的顶羊而言,它内部的电源也是蛤蜊的,你测开关电源觉得“共地”是因为看奶仪一类仪器的外壳(BNC 端子外壳)是接到大地的,其实你改造一下看奶仪或者它的市电插座就行,断开它和市电 PE 端子连接然后中间串一个 Y 电容即可,断开后就完全电气蛤蜊了,联通一个 Y 电容给看奶仪的电源提供一个泄放途径降低共模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楼主,是直接用示波器探头测试逆变器的220吗?

是的,探头打到10X档,示波器设置也是10X,最高可以接400V。

千万注意示波器共地的问题,如果逆变器的12v输入端是接的开关电源,也有可能出现麻烦。最安全的就是12v接电瓶或者锂电池包,示波器接市电,这样就完全安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楼主逆变器旁的点烟口插头大小对比这个 160 瓦逆变器体积,这个不会是传统工频逆变器

巴掌大小,过几天拆开上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没有 EG8010 等 SPWM 合成正弦波专用芯片,通用方案比较复杂成本高,所以廉价逆变器,其实,到现在, ...

是的,拆掉市电插头的地线就可以,但是示波器外壳不接地了也是一个隐患。最常见的解决方案是用隔离变压器,我不想折腾,就用逆变器代替。

网友:
我买的是淘宝长技的,峰值1000,额定500的,190块钱。19年买到现在,用着感觉还行吧,天气热的时候接太阳能给电瓶车充电。平时就是晚上点点路灯。

网友(2024-09-15):
方波,风扇之类的能用噪音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