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对机顶盒固件比较了解的朋友

楼主(2024-02-18):
我经常使用的是歌华1002机顶盒,这个盒子有模拟输出和光纤音频输出。而我经常使用这个机顶盒的模拟输出,原机的带一个音频放大芯片,接功放会有比较大的底噪,然后就改了一下现在是从芯片内部的模拟输出经过电容之后直接接出来的。

这个机顶盒目前有两个版本的固件,一个是5.1.1,另一个是7.0,都是第三方固件,发现一个问题,7.0版本的模拟输出没有5.1.1版本的好听。

也发过贴,了解这方面信息的比较少,不过有人提供了关于“ALSA”的信息,即安卓系统底层音频驱动,主要看一下这部分文件有没有优化或修改,基本上就可以看出问题来了。

原本是想与DAC对比的,或者通过I2S接口,找专门的解码芯片,又觉得原机的音频输出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我对这部分信息实在是无从下手。手里有固件,也会用海兔刷机,就是不知道在固件包的什么地方,怎么查看。

楼主:
或者有哪些论坛对固件或编程比较有研究的,主要是这方面的知识太匮乏了。

网友A:
天敏的盒子设计的不错 设置里面带音频均衡器调节 就是内存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敏的盒子设计的不错 设置里面带音频均衡器调节 就是内存有点小

多谢回复。

刚才查了一下,天敏的机顶盒型号好几个,使用不同类型的CPU。作为一般网络机顶盒使用没有一点问题。

我上面说的机顶盒,也可以说是硬盘播放器,主要功能是支持4K原盘播放,7.1声道解码,DTS无损解码。USB3.0,光纤输出。可以直接接驳移动硬盘。

模拟音频输出,只是其中一项功能,因为我平时接6P1,所以想模拟输出好些,而不必通过光纤接功放进行解码再模拟输出接6P1。

网友B:
有光纤输出的话,可以试试外置DAC,可以解决底噪问题,如果花钱到位顺便能提升音质,某宝上很多,可选范围很大,从二十多元到几万元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光纤输出的话,可以试试外置DAC,可以解决底噪问题,如果花钱到位顺便能提升音质,某宝上很多,可选范围 ...

关于底噪,这个机顶盒不改确实有底噪,接电视机不明显,但是接功放,就非常明显。

不过,我已经改了,不再通过内部的音频放大芯片,而是主芯片解码以后通过电容接出来的。阻抗没有经过芯片高,但是6P1是高阻抗输入,接这个声音稍微小点,但是完全没有底噪,耳朵贴音箱也听到那种。

开始确实想通过光纤接DAC,或者通过I2S接口接DAC,但是看了一些帖子,说是这些DAC对电源的要求非常高,并不是通过外围的几个芯片就可以提升音质,并且这部分的文章不是很多,也没有太多人实践。

楼主:
实际上,我做过以下对比。

光纤输出源码到功放,或者光纤解码输出到功放。两者有点点区别不明显。

模拟输出到功放,与光纤源码到功放,也算是点点区别,听不出太大区别。

HDMI解码输出到电视,电视上面光纤输出到功放,已经是解码过的光纤信号,确实不如直接通过机顶盒到功放。

网友C:
你6P1电路噪音问题,与机顶盒固件没半毛钱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6P1电路噪音问题,与机顶盒固件没半毛钱关系呢……

你完全看错我说的内容了,我说改机顶盒以后,耳朵贴音箱喇叭上面听不到一点噪音。

没改之前,底噪非常大。

网友C:
有噪音,也是你连接它时引入的噪音。看你焊接工艺,那个音频输出插座上金属件严重氧化,也不用利器刮一刮就焊接。焊接时,也不懂用音频屏蔽线来弄^_^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噪音,也是你连接它时引入的噪音。看你焊接工艺,那个音频输出插座上金属件严重氧化,也不用利器刮一刮就 ...

我也是非常佩服你的理解力了。音频线裸露,就一定会有噪音?表面氧化,就一定不好用?这个帖子里面需要讨论的是噪音吗?

再次说一遍,我的机顶盒模拟量输出没有噪音,没有噪音,没有噪音,非常清晰,没有一点底噪。哪怕是3.5毫米插头到功放,功放到喇叭,也没有噪音。

我真正想知道的是安卓两个固件版本里面,关于底层音频驱动的具体东西,清晰度,解码类型,码率等关键字段,对比一下两个固件的文件有多大不同。

如果有条件或能力,做一下移植是最好的,能提升当然也是最好的,这部分应该是软解。至于通过I2S接口或光纤接口使用DAC来解码,这部分应该是属于硬解,如果没有足够的条件,恐怕投入的资金与得到的音质提升不会成正比。

网友:
哈哈,一开始就讲它有底噪,经过改动绕开音频运放就没有了噪音。啰哩啰嗦地搞了半天,原来你是想看人家的音频驱动程序。

网友D:
我用的是歌华机顶盒,能改用别的品牌的机顶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歌华机顶盒,能改用别的品牌的机顶盒吗

你说的别的品牌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目前使用的是北京歌华原厂固件吗?不是刷的第三方固件,比如海美迪?亿格瑞?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别的品牌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目前使用的是北京歌华原厂固件吗?不是刷的第三方固件,比如海美 ...

这个机顶盒是当年安装歌华有线时歌华免费发的,没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顶盒是当年安装歌华有线时歌华免费发的,没动过

主要看用途,如果现在没有其他功能性的需求,现在就没有必要更改。

如果有需求,目前闲鱼上面百元左右,还是刷好机的。

如果你想刷机,以前没有刷过机,是有风险的,主要是分区文件和教程,教程和刷机包都可以找到。

这个机顶盒,主要功能就是播放4K文件和无损音乐播放,主要针对非北京非广电用户。

网友E:
没刷过这个固件。从技术角度固件是很难修改的,除非有很强的汇编基础,因为刷机用的固件是机器代码,而修改程序要在源代码的基础上进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看用途,如果现在没有其他功能性的需求,现在就没有必要更改。

如果有需求,目前闲鱼上面百元左右 ...

对这个不清楚,不敢轻举妄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刷过这个固件。从技术角度固件是很难修改的,除非有很强的汇编基础,因为刷机用的固件是机器代码,而修改 ...

这个确实不容易,如果是官方正常的固件开发人员,肯定会根据芯片的详细资料以及从芯片制造商或开发商那里取得的文件进行开发和整合,单纯这个芯片使用场合比较多,常见的就是北京广电,用户可能会有千万。其他的比如广告机,这部分用户会少点。还有一类用户,就是亿格瑞,海美迪这些开发商进行二次开发,丰富芯片的用途和功能。

目前市面上的第三方固件,多数都基于个人修改厂家固件,以便在其他市场发挥作用。这些人员绝大多数并不是发烧友,往往对这些无关紧要的功能不会关注。而关注发烧友用户的厂家开发人员,更是会结合厂家硬件进行优化,对于这些盗版的固件肯定是恨不得严厉打击。

这款机顶盒,被称为高安全性盒子,就是无论从硬件和软件多处做了安全性保护,刚开始时这类固件问题太多,其中一处遥控开关机,才是最近才解决的,另外一处就是播放HDR10的视频编码文件时,当非3840×2160分辨率时,会强制全屏,导致视频播放比例失调。安卓5.1.1版本更是无法支持4K原盘文件播放,直到安卓7.0才解决这个问题。

音响发烧友,烧功放,音箱的非常多,关注音源的太少。往往音源的好坏,很多人真的很难分辨,应该和更换前级有点类似,只要不是太差,都可接受。

节前,也搜了一部分关于DAC的资料,不多,基本上比较统一的意见,就是对电源要求非常高,好的DAC上万,一般的几十。我觉得,这和CD机从光头读取到数字信号然后进行转换模拟信号,有很大类似,虽然道理如此,不同厂家的处理方案千差万别。单纯针对发烧友开发的硬盘播放器,仔细观察只要不对外公开宣传的,有些也是从芯片取的模拟信号,而并非有专门的数模转换芯片。

这次发帖,想着如果能在改动比较小的情况下,对音源质量有所提升,还是值得尝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