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内存坏了?

楼主(2024-02-18):
笔记本不开机,按开关风扇不转,拆下内存,开机风扇转,再按电源键关机风扇停,硬盘好的,
没有DDR3内存,无法换试,求助,是否内存坏了?

网友:
坏内存这可难得。bios没有报警就没坏。

网友:
ddr3很便宜,换一个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取下内存,把内存双面金手指,用橡皮多擦几遍,试试看,尤其是潮湿的南方气候易出现类似故障

网友:
  PDD买一根,免运费及免退运费的那种。试一下,不行退回去

网友:
你这个是山寨内存,要么是不兼容,金手指插下,要么是真坏了,(山寨坏的概率蛮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