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规格书求助

楼主(2024-02-18):
修车载导航,有个集成电路不知道是不是损坏了,无显示,测量各电压,有两个5V没输出,现在怀疑电源芯片损坏,型号是YD1521B,网上查不到。哪位大师有规格书,传一下,谢谢

网友:
换芯片就行了,何必一定要规格书,你参考一下1821

网友:
仅供参考 自行核对...................YD1521B........

楼主:
换芯片未必一定行,现在市面上的芯片好多假货。

楼主:
谢谢两位大师

网友A:
我也正在搞,pcb已经碳化了,貌似这个很容易坏

楼主:
1521与1821应该是有不同的。当在ACC接入12V时,13脚输出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搞,pcb已经碳化了,貌似这个很容易坏

山寨产品就是这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