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新系统盘问题

楼主(2024-02-18):
现在的电脑一般都是用UEFI引导,如果电脑要更换系统盘应怎样把系统转移到新盘上?
谢谢!

网友:
克隆就行了

网友A:
用DiskGenius的“系统迁移”,好用、方便。

官网下载:https://www.diskgenius.cn/download.php

绿色软件,免安装,5分钟解忧。

DiskGenius 系统迁移

DiskGenius 系统迁移

网友B:
不太清楚GHOST的disk to disk是否好用,反正XP时代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用DiskGenius的“系统迁移”,好用、方便。我已成功用过。放心使用。

网友D:
克隆的前提是使用的硬件环境完全一样,如果硬件不一样,克隆后可能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因为操作系统安装时会检测硬件,克隆后直接插上硬盘启动显然不是这样的。

我只复制过NVME的SSD,用厂家自带的克隆工具软件,例如三星魔术师,宏基Acronis OEM。

网友E:
前些天刚刚弄过一回,机械硬盘换SSD,win10系统。直接克隆后无法启动。后用PE启动后,用引导工具修复UEFI引导。然后就可以顺利启动了。原来2分钟,换后20秒。(H81主板的老电脑)

网友:
尝试了系统迁移(机械硬盘-----固态硬盘)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95697

网友:
不知道你旧的硬盘还用不用。
    如果不用的话,直接disk to disk

楼主:
怎样克隆,克隆分区还是克隆全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iskGenius的“系统迁移”,好用、方便。

官网下载:https://www.diskgenius.cn/download.php

系统迁移后ESP及MSR分区同时迁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清楚GHOST的disk to disk是否好用,反正XP时代是没有问题的

GHOST怎样进入disk to disk?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DiskGenius的“系统迁移”,好用、方便。我已成功用过。放心使用。

DiskGenius的“系统迁移”可迁移ESP及MSR两分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克隆的前提是使用的硬件环境完全一样,如果硬件不一样,克隆后可能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因为操作系统安装 ...

我只是换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些天刚刚弄过一回,机械硬盘换SSD,win10系统。直接克隆后无法启动。后用PE启动后,用引导工具修复UEFI引 ...

有什么软件可修复UEFI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