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猜一下集成块型号

楼主(2024-02-18):
这是同事烧坏的电动车充电器,采用UC3842电源管理芯片;双光耦,一个光耦负责开机后稳压,另一个负责在48V电池组插入后给UC3842加电,如果不插入48V电池组,UC3842是不加电,充电器也不工作。输出端采用75N08  NMOS管防止48V电池组反接入充电器。

检查发现次级整流二极管短路,已经拆下,但是次级回路中一个8脚DIP芯片打磨了,没有型号,现在可以通过外围电路确定的是以下几点:
(1)此芯片1脚是+VCC  8脚是电源地;
(2)此芯片3脚控制817光耦给UC3842加电,应该是一个输出脚。
(3)此芯片5脚接到绿色发光LED管上,接入48V电池组后绿LED会亮一下,后熄灭;
(4)此芯片6脚、7脚与充电检流电阻(0.1欧)有关联,应该是过流保护;

请大家指教此芯片可能型号,即图中淡蓝色圈出的芯片型号。

网友A:
一是LM358之类的双运放,二是某种电源管理芯片,内有程序,既然擦除型号,显然厂家不想你知道,估计也是买不到,现这类充电器买个新的二十多,许多人手里旧的不少,找一个稍加改造就能用,不要浪费时间修这了,费力不讨好

网友:
按我浅显的理解就算后级二极管短路这个芯片也很少会坏所以先不用管他,换好其他损坏元件后接18V先看看情况

网友:
也许8脚集成块没有故障,先修好其它的,再考虑,

网友:
不是358就是393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是LM358之类的双运放,二是某种电源管理芯片,内有程序,既然擦除型号,显然厂家不想你知道,估计也是买 ...

没错,我的坏了还想修好结果里面IC上字全磨了,还不如花30来买个新的,还是6~7段充电,充满自停比原车配的充电器好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是LM358之类的双运放,二是某种电源管理芯片,内有程序,既然擦除型号,显然厂家不想你知道,估计也是买 ...

赞同这个看法。

补充一点:
个人认为是单片机的可能性会比较大,而且非常有可能是 Microchip 的芯片。
单片机的程序是可以复制出来的,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厂家要把型号磨掉的原因。
用途猜测是充电过程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