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NSX-V50组合音响故障求助

楼主(2024-02-19):
型号:华NSX-V50           目前主要问题:一是收音收不了电台,一直搜索不能锁定。   二是CD部分齿轮错位,不知道怎么对齿,烦请各位指点帮助,谢谢!。

网友A:
收音机部分中周内部电容器失容导致的无法自停
CD的齿轮在初始位一般有个凸起是定位起始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机部分中周内部电容器失容导致的无法自停
CD的齿轮在初始位一般有个凸起是定位起始位

除了蓝色大齿轮上有一个小圆洞和三角箭头外,其余包括托盘上没有任务标记哟。